三菱FX2N系列PLC求助

楼主(2011-04-18):
我不是学自控的,我们公司打印出来的三菱FX2N PLC梯形图上,最右边经常有A/S或者B/D,后面接一些数字,我问过别人,他们说A表示常开,B表示常闭,这些我能理解,S表示软元件作为源使用,D表示作为目标使用,源和目标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否请哪位高手详细说一下,最好说得简单易懂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A:
上图可见:

网友B:
源是指令所处理的数据,目标是处理完的数据送往何处,我个人理解,

网友C:
源就是要处理数据的地址,目的就是处理完后存放的地址,前面加D表示双字

网友D:
我用你上面的例子说下:首先软元件指的是PLC内部的一些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存储器等,因为他们并不存在于实际的外部电路中,只是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的,所以称为软元件。  S表示源,意思是执行该指令时源的内容不会改变,通俗一点来说,如果数字10放在D0存储器中,现在要将10送到D100存储器中,则D0就是源(源元件),D100就是目标元件。源与目标只是相对来说的。

下面解释下你画红箭头的意思:K表示的是十进制整数,H表示十六进制整数,Y表示输出继电器,M表示辅助继电器,S是状态器,T定时器,C计数器,D数据寄存器,V,Z表示变址存储器。适用软元件指的是哪些可以充当源元件来用,哪些可以充当目标元件来用。

KnY,KnM等表示的意思是4n个这种东西(如K2M10表示的就是M10,M11。。。M17这8个辅助继电器)。

下面根据你的梯形图分析:MOV  K100  D10表示将数100送到D10寄存器中去,其中100就是源,D10就是目标,MOV D11    D100表示将源D11中的内容送到目标D100中去。

网友D:
我只是名学生,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E:
源就是要处理数据的地址,目的就是处理完后存放的地址

网友F:
通俗话说就是源是出发地,目标就是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