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30KW左右电动机用多大的线?

楼主(2011-04-18):
生产线刚买一台设备:总功率为:22KW电动机1台,2.2KW电动机2台,合计约:30KW,电源为:三相380V,约40米,请问:1、总线用多大的线(是电力电缆还是软护套线好)?2、22KW电动机用多大的线?

我打算都用VV3*10平方+1*6平方的软线,行不?软线不是电力电缆的那种,为了便于安装。

网友A:
最好用3×16mm²铜线或3×25mm²铝线。

网友B:
30000除200大概150A的电流,所以你最好用25A以上的线保险点

网友C:
22KW电动机就是44安÷0.775=56.8A  应选10个平方的线 2.2KW4.4A选1平方的线,总线选16平方

网友D:
用25平方的铜线比较好

网友E:
用25平方的线更可靠,25可以承受85A左右,16的可以承受75左右,30KW的电机就60A左右,所以都可以

网友F:
10平的看电缆质量了 哈哈 不好说  我们这37的压风机星角用10平的   不过还是建议用16的    现在产品最好降级用  保险

网友G(2011-08-01):
3*16+1*6电力电缆

网友H:
3/16的铜线。。。。。。。。。。

网友I:
还是25平方的比较好,安全

网友J:
行不过最好用3*16电力电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