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在设置组态王串口com1时出现请检查设备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怎么办谢谢了

楼主(2011-04-18):
选择工程浏览器左侧“设备\COM1”,在工程浏览器右侧用鼠标左键双击“新建”图标,弹出“设备配置向导”选择“PLC/西门子/S7-300系列/MPI(串口)”项单击“下一步”弹出对话框3为外部设备取一个名称,如PLC,单击“下一步”,弹出连接串口对话框4为设备选择连接串口,如COM1,单击“下一步”弹出设备地址对话框5)填写设备地址为2.2,单击“下一步”,弹出通讯参数对话框
到这步就做不下去了出现加载驱动程序失败

网友A:
最好是把你的组态王重新安装一下,主要是那些驱动。

网友B:
重装组态王
组态软件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