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数要怎样转成线速度

楼主(2011-04-18):
PLC采集编码器的脉冲数要怎样转成线速度?编码器装在周长为500MM的从动轮上,编码器要选脉冲数为多少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每10毫秒产生多少个脉冲会不会算。或者说每秒有多少个脉冲收到。

【编码器每转一圈】等于多少距离你已经知道了。

【编码器转一圈】有多少个脉冲你也知道了。只不过是还没选好脉冲数。一旦选好了就固定了。

结合上面两点,一圈的距离和一圈的脉冲数,是不是也可以把关系固定了?一圈有500毫米。一圈有2000脉冲。那么2000脉冲等于500毫米。返回看第一行文字:“……”。如果现在某一秒收到了1000个脉冲,那么你说这一秒走了多少距离?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有齿轮比率

网友C:
     要考虑PLC的响应频率!

网友D:
直接用台湾永宏PLC好了,直接就有这个功能,有需要联系我哦

网友E:
看你的要求精度了,高的话,就选脉冲多的,我一般用10000线的。用在齿轮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忙

网友F(2017-07-19):
很好的资料  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