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拉丝机应用

楼主(2011-04-18):
一、装置概况
高速拉丝机主要用于拉拔铜丝,其主电气传动部分由牵伸电机、收线电机、排线电机组成。设备其它辅助部分有摆杆(张力架)、定位轮、分线轮、往复排线杆等组成。牵伸电机驱动伸线轮运转,四级伸线轮经皮带联动,实现金属拉伸,收线电机实现收卷,设备概况及功能要求如下:
1.1 设备基本参数:
产品名称:高速细线伸线机
牵伸电机(KW): 11/4P
收线电机(KW): 4/4P
进线线径(mm): Φ0.6-1.20
出线线径(mm): Φ0.08-0.32
最大机械速度(m/s): 2500(max)
张力架电阻值: 5KΩ

1.2 技术规格及要求:
◎ 设备启动升速时的同步要求;
◎ 设备运行时保持张力恒定;
◎ 停车时要求同步,不出现断丝或张力松弛;
◎ 设备安全生产要求的断线保护;
◎ 点动穿线功能;
◎ 外部按钮启动运行;
◎ 运行速度显示;
◎ 收卷轮空盘与满盘直径比约1:3;
◎ 满盘重量50kg左右;
◎ 最高运行频率约70HZ.

二、系统构成
◎ 针对设备情况选用以下机型及组件作为电气传动设备
INV1: 牵伸变频器S011Z3
INV2: 收卷变频器 S004G3
制动电阻: 1000W/80Ω

◎ 牵伸电机采用S011Z3型变频器,收卷电机采用S004G3型卷绕专用型变频器(外配制动电阻)

◎ 以主机INV1的运转指令及输出频率信号作为从机INV2的运行指令及频率指令实现同步运行

◎ 停车时,对于重量较大的满盘以反方向制动防止因惯性引起的断线

◎ 以JOG功能实现穿线作业时的点动功能

◎ 以摆杆输出电压信号作为反馈信号进行内部可变PID补正控制,以SAJ变频器独特卷绕曲线进行速度预测图形运转,实现恒线速度收卷,满足工艺要求。

◎ 以摆杆输出电压信号作为反馈信号进行内部可变PID补正控制,以SAJ变频器独特卷绕曲线进行速度预测图形运转,实现恒线速度收卷,满足工艺要求。

三、结束语
高速细线伸线机在其整个工作过程中,其工艺要求主要是为了保持张力恒定的收卷。尤其在高速运行及重盘收卷时,对变频器的加减速同步控制及减速停车时由于收卷轮的惯性的控制要求较高。经过调试运行,SAJ系列变频器在加减速运行、高速运行、停车制动过程中均满足用户工艺要求。
为满足对安全生产的要求,SAJ系列变频器的断线保护功能,除正常的设定补正量保持区域以外,收卷变频器以INV1给定的频率值作为参考基准值,对因张力架的动作引起的PID调节作用予以限制。

楼主(2011-05-19):
                                                            三晶变频器产品图

网友A:
兄弟,我做拉丝机的 怎么从来不用三晶啊  都是正弦 或是汇川的啊   这么多年了  汇川的很好

网友B(2011-09-16):
引用 网友A:
关于兄弟,我做拉丝机的 怎么从来不用三晶啊  都是正弦 或是汇川的啊   这么多年了  汇川的很好

兄弟,问你一下,正弦、汇川都用哪款?需要PLC辅助逻辑控制吗?能不能不要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