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修理

楼主(2011-04-18):
师傅们,现在有一个西门子的logo电源,型号是6EP1332-1SH41,故障是电源电压不正常,空载在26.8V,负载200mA后是24.8V,且不能调整;拆开电源,发现线路板背面有一个好象是贴片电容的炸了,电容所在的焊盘也烧缺了一块,看样子好象是和高频整流管相连的。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A:
1、高频整流管脱焊造成!

2、电路板可仔细修复一下,脱焊的部位补焊。

楼主:
谢谢指点!可是那个贴片电容怎么选择呢?我觉得炸掉的电容也许是陶瓷电容,不知道容量及耐压,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容呢? 昨天再次测空载电压,发现如果一直不加负载的话,空载电压有缓慢上升的现象,两分钟时间,慢慢从26.8-26.85-26.9变化,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电路基本是好的!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开关电源。13830812651

网友C(2011-06-02):
兄弟,这个是输出端环路反馈部分有问题了,那个是电容应该就是反馈线路上的,先找几个试下呗,谁也不知道是哪个容量的,选定电压24V的,至少要选35V及以上,然后试试各个容量。

网友D(2011-10-26):
师傅们,现在有一个西门子的PS307/5A电源,型号是6ES7307-1EA00-0AA0,故障是如果电源开关在接通状态下通电,无DC24V电压输出;故障是如果电源开关在断开状态下通电,然后闭合电源开关,则有DC24V电压输出,但是带不了负载,正常PS307/5A电源可带120w负载,现在50w的都带不起来!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D:
本人邮箱 hnbang@sina.com

网友E:
很好修的,不知我能帮到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