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什么情况下会烧毁?

楼主(2011-04-18):
一台新的圆形电磁吸盘在交付客户使用个月之后,就出现过热以至于里面的绝缘沥青从出线口大量流出,拆开检查,发现所有缠在线圈外面的绝缘层碳化,并伴有刺鼻的烧焦的气味。请进来的朋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要我分析原因,郁闷!

网友A:
圆形电磁吸盘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首先注意是否过压,最容易造成过电流烧毁或者本来就有短路现象胎里毛病。嵌线时造成短路电磁吸盘一般不容易烧毁。

楼主:
圆形直流电磁吸盘

网友B:
内部线圈有短路或绝缘破损的情况,或者电压性质规格等不对

网友C:
进水或接地容易出现这个状况,还有和衔铁的气隙太大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过电流烧坏了

楼主:
磁盘前面有电子充退磁器等保护,即使用户接进的电压过高,也会当场保护,要烧也只能烧充退磁控制器的变压器而不会烧掉电磁吸盘线圈的啊?

楼主:
电磁吸盘的盘面都用煤油做过渗透试验,也没发现有渗漏点。

网友A:
圆形直流电磁吸盘,,除了过电压,就是内部线圈绝缘击穿造成。制造嵌线过程中形成的绝缘等级下降,一段时间后烧毁。还有一种就是偷工减料材料标准不到位。

楼主:
如果长期空载通电容易造成烧毁吗?

网友E:
查一下供电的整流回路,是否有交流进入。

网友F:
电磁吸盘肯定怀了,在保修期,要厂家保修啊!

网友G:
线圈绝缘不好,因为台面有冷却液,或者电路有毛病。直流电流过大。

网友H:
不知道整流回路做的怎么样!整流好的话空载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个人意见!

网友I:
工件放置的位置不合适,磁路不正常。要不就是电路不正常,匝间短路。

楼主:
电磁吸盘里面绝缘沥青流出很多,下面是一现场传回的照片。

楼主:
试问,磁盘如果一直空载、无冷却通电时间过长,能否发生过热而烧毁?

网友J:
偶猜测这个吸盘是交流电的,因为直流电的电流基本上是一个定值,其大小由吸盘内部铜线的电阻值决定。

而交流电电流大小不但与线圈电阻有关系还与其气隙大小有关系,在使用中若电磁吸盘内部衔铁不动作,或者卡住,必定使线圈内的电流一直保持最大,长时间的过载电流造成线圈温度升高,最后绝缘损坏,烧坏电磁吸盘。

网友K:
如果交流电激励的的铁芯线圈的磁路没有闭合,电流将是磁路闭合时的3倍以上。

长时间就会发热。

不一定是前面网友说的绝缘问题。ls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偷工减料材料标准不到位。

如果是维修的,很可能是线圈匝数不够,致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M:
在使用中若电磁吸盘内部衔铁不动作,或者卡住,必定使线圈内的电流一直保持最大,长时间的过载电流造成线圈温度升高,最后绝缘损坏,烧坏电磁吸盘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在使用中若电磁吸盘内部衔铁不动作,或者卡住,………

电磁吸盘内部没有衔铁!

网友N:
还是应该检查整流桥及吸盘的质量

楼主:
磁盘在制作过程中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O(2011-07-08):
原因是冷却不好,要查看使用环境,设计使用要求。使用不当往往造成绝缘老化,烧坏。

网友P(2011-11-05):
绝缘不好引起的,电磁吸盘是直流的,其励磁电流基本恒定,不会因为空载或超载引起电流大而发热烧坏.

网友Q:
应该是翻新货吧,我们公司的平磨吸盘一般都能用三年以上,最后绝缘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