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1-04-18):
台达变频器停车很慢,每次停车时都要频率减速到0,怎样才能快速停车,不要让频率减到0

网友A:
将加减速时间设定小一点即可,01-09、01-10设定为01(s),其默认值为10(s)。

网友B:
可能整流桥是二极管整流,电流不能回馈。如果没有制动电阻消耗电机能量,减速会慢些。

先把频率降到很小再停车是常用的做法,减速时间应该和不降低转速直接用减速停车停车方式停车的时间相同吧。

减速慢些对于变频器的冲击更小。如果工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把减速时间设长些。

网友C:
加制动电阻,减速时间设短点即可!或者直接用变频器里的直流制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加制动电阻,减速时间设短点即可!或者直接用变频器里的直流制动功能!

如何启用直流制动功能啊?

网友C: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里的直流制动参数,很简单的!

网友D:
减速时间放小点,如果是很短就要减速的话最好加刹车电阻,频率不减到零的话就把频率下限值改为你要的频率值即可。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E(2011-06-17):
停车方式 自由停车 减速时间设0.5秒

网友F:
西北信创工控维修 主要承接以下业务:
一、直流调速维修:欧陆590系列;西门子6RA系列
二、变频器维修:有艾默生、丹佛斯、西门子、康沃、英威腾等各品牌
三、PLC维修:西门子S5及S7各模块、欧姆龙、三菱等品牌
四、承接交直流调速系统设备电气改造:如B2010A系列龙门刨电气节能改造;线缆行业直流调速系统改造等

电话:13830812651

网友G:
选择减速停车,并且加制动电阻,减速时间设的小一些,设定直流制动电流准位和直流制动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减速时间放小点,如果是很短就要减速的话最好加刹车电阻,频率不减到零的话就把频率下限值改为你要的频率值即可。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不要忽悠人哦,好像下限频率只对运行时有效,对减速停车时好像并不从下限频率一步到零。

网友H:
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一、停车方式用自由停车。二、直接减小减速时间。三、加制动电阻。具体用哪一种要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有:一、负载是否充许自由停车,很多设备是不充许自由停车的。二、在减速停车时实时变频器的电流电压,特别是母线电压,如达到660V以上,那时间长多半是过压失速了,这时就要加制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