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柜子布线怎么样?

楼主(2011-04-18):
              来一张车间几条传送带的一个小控制柜的内部总图给大家看看,来评价!

网友A:
不错啊,那三个是西门子变频器吗,

网友B:
很规整  不过电源一般都是放在上部吧   不过三个都是变频器吗  只认识右边的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规整  不过电源一般都是放在上部吧   不过三个都是变频器吗  只认识右边的是

网友D:
右边的是标准数显面板(但不一定是标配),左边的是简易面板。都可带电插拔。

节约成本,一个面板好几百。

网友E:
德国鬼子面板都卖钱。。。。。。

网友F:
传送带还用变送器,有点奢侈。

网友G:
在欧洲产品中,面板不属于标配的

网友H:
布线很规整。不过很少用M420的,一般440的多。

网友I:
布线规整,但布局不对。强磁,强电,应该在左边,模拟量模块应该在最右边,减少不必要的电磁干扰。柜内把PLC放在了正中间,有点欠考虑。

网友J:
强磁,强电,应该在左边,模拟量模块应该在最右边,减少不必要的电磁干扰。柜内把PLC放在了正中间,有点欠考虑。

网友K:
感觉还是欠缺一点规范

网友L:
说实话东西用的是可以,整个布局及配线也只是一般

网友M:
引用zhoumi回复内容:布线规整,但布局不对。强磁,强电,应该在左边,模拟量模块应该在最右边,减少不必要的电磁干扰。柜内把PLC放在了正中间,有点欠考虑。
学习了!!!!

网友N:
那个电源放的位置不好,变频器最好放在左侧。

网友O:
不咋样滴...两进线不合理进线...线号管与先不匹配...线号不齐...我是搞电气检验的 大致一看就有这些毛病

网友P:
学习了,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Q:
挺不错的,只是旁边的两根电缆没弄好

网友R(2011-05-21):
插座和PLC还是拉开一点距离好。

网友S:
不知道工控网的高手们有多少眼高手低的!

网友T:
我个人感觉

一个小型柜子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U:
个人感受,供参考:

1、安装版喷涂油漆,接地不良的风险;

2、没有看到就近接地措施;

3、线槽剪切不整齐,有毛边,而且PLC旁边的线槽盖板有脱落的风险;

4、所有的器件无标识,维修起来比较麻烦;

5、所有的固定螺钉,是否考虑防震措施,要求固定螺钉有弹垫。

个人见解,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V:
直流电源用导轨安装的那种,电源插座别和直流24V的东西放一起,PLC尽量不放中间位置,在上方靠边去

网友W:
布局不合理,可以改进的地方很多。

网友X:
中规中矩。

网友Y:
布局有欠缺;做工待提升

网友Z:
值得参考 。

网友G:
谈不上好坏,中规中矩而已

网友AA:
个人觉得关于电磁干扰的问题在这里好像不太重要,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那两根黑皮电缆没处理好,其次中间的竖直的盖板有滑落的可能,应当把下面横着的盖板做长些以便托住竖直的那根盖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下次再验收柜子时一定要按各位说的来进行。

网友AB:
开关电源的方向反了,这样装散热不好!

网友AC:
布线还可以,但布局不好说了。线槽太多。开关电源放在底板上为好。除机柜的四个边缘宜用线槽外,其余应露出导线。导线用扎带捆束整齐。

网友AD(2011-12-01):
同意31楼的,空间美感不强

网友AE(2012-01-05):
强弱电 区分不明 布置好 太空虚 线号排列不整齐 线也排列不整齐。

网友AF:
我一直碰到问题是:开关电源总是独自占个地方,在布置元件时把它放哪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