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LSOFT不能仿真

楼主(2011-04-18):
装了个WPLSoft 2.12版,画好梯形图,编译好,按“仿真器”,再按“线上模式”,应该会提示你“程序对比不符,是否下载?”,点是就可以仿真了,但我家里的电脑就是出不来这个窗口,过一会儿跳出“通讯愈时”;单位的那台电脑前几天也这样,昨天不知咋搞的可以仿真了,今天又不能仿了,真是太郁闷了,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重新插拔一下你的USB在试一下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杀毒软件搞的鬼,我用的是NOD32,把它的防火墙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软件仿真,还是连PLC运行程序?

按“线上模式”,应当是连了PLC吧。

网友B:
呵呵,试了一下,原来仿真真可以这样用。

刚开始时,也这样试过,提示错误后,就未理它了;可能也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C:
楼上的,能不能解释下仿真是怎么看的啊?我新手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呢

网友D:
WPLSoft 最近出了2.20仿真>下载>运行>监控,当然也可以在线修改程序(有限制的):直接点击“线上模式”。仿真其实和正常监控是一样的;只是脉冲与高速计数器无法模拟,关键要掌握基础知识。有条件的,借个好的PLC来试一下:接线通电(嘿嘿,这要看关系了),电气的很多东西必须自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