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developer怎么样在win7家庭版上安装

楼主(2011-04-18):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样才能把三菱gx-developer安装在win7家庭版的pc上 啊!

网友A:
跟XP系统下安装是一摸一样的,先安装环境再安装文件~但是安装好之后会有个缺陷,就是USB通讯可以使用,但网线通讯无法使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B:
你安装的时候会提示USB驱动程序安装失败,说明USB驱动在win7不支持的,你可以找一下win7的驱动

网友C:
我在这系统上装个8.86版,也用USB-SC09-FX,装了驱动,能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