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频运行总跳闸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9):
公司一台三菱变频器,正常运行是12HZ-----18HZ之间,用钳形表测电流总是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总跳闸。如何解决低频运行时的电流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难道电机不能在低频下运行吗?

楼主:
是的啊,低频运行一会就过载,钳形表测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老毛病了。就是如何解决低频下,变频器不过流。运行在35HZ----50HZ时,电流正常,变频器不过流,运行在12HZ-----30HZ之间,电机就开始增大,然后过载。

网友A:
试着降低低频输出电压,看电流变化情况?!

网友B:
我用SEW变频器也有这种现象,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频率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C:
1、电机振动,电流震荡,设置跳跃频率

2、电流大,调整V/F曲线(调整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着降低低频输出电压,看电流变化情况?!

是降还是升?换大一等级的电机会不会好点?

网友E:
看看该变频器有没有矢量控制方式,若有的话在低频时换成矢量控制,可避免其跳闸。若只是U/f 控制方式时,那就试下转矩补偿功能。(仅是个建议)。

网友F:
对,用矢量控制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E520系列的。设备是一台自动称重进料皮带机,设定每小时进料1吨时,电机的速度会自动的调节,设定一吨的进料时,变频器一般运行在15---20HZ之间,这个情况下电流就会很大,电机就会过载。

刘工的意思是降低输出电压,变频器怎么降低输出电压呢?根据现在的情况,我该怎么来让变频器运行15-20HZ是不过载呢。当然频率大了电流就低了,自然就不过载了,可是就起不到定量给料的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输出电压,变频器怎么降低输出电压呢?根据现在的情况,……

1、就是修正低频转矩提升电压,通过参数设置修改。

2、或增大,或降低,使电流降下来;

网友G:
你说的15--20HZ是系统根据设定的进料速度1顿计算出来的给定频率呢,还是加大进料速度到1顿时,变频器频率自动降到15--20HZ?

如果是前者,那要看你的控制方式,如是V/F控制可看看转矩提升相关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电流限幅是否小了。

如是后者可试着调整调整电流限幅值或转矩限幅值(矢量控制方式),如无改观那只能是变频器输出能力不够,换句话说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G:
不好意思,是吨不是顿,汗

网友H:
很多变频器,低频的时候,输出力矩不理想。这大概是技术不过关,有时只能用换变频器的方式解决,或者加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很多变频器,低频的时候,输出力矩不理想。这大概是技术不过关,有时只能用换变频器的方式解决,或者加大功率。

1、变频器在低频时,运行功率本来就小,不需要增大功率;

2、低频的时候,输出力矩不理想。这大概是技术不过关,正确,低频运行是个试金石;

网友I:
V/F控制下低频很难做到跟高频一样的力矩/电流比的,同样的力矩在低频需要更大的电流,所以市场上光谈0.5HZ150%力矩没啥意思,最好能说明这个能力时电流是额定电流多少倍才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市场上光谈0.5HZ150%力矩没啥意思,最好能说明这个能力时电流是额定电流多少倍才有意义...

正确!

网友J:
加大输出电压。VF

网友K: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过载电流加大。

网友L:
你按SET看一下电流有多大,适当把PR9调一点

网友L:
变频器电流不能用钳形表量

网友M:
要看外接设备是什么?是因为负载太大,还是变频器功率太小,你也没有说清楚,在给你答案,、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加大输出电压。VF

调整变频器参数

网友O:
为啥正常反而是低频运行呢?是不是需要增加减速箱的场合?

网友P:
楼主用钳形表测量的是哪端的电流?

网友Q:
转矩补偿调小一点试下

网友R:
这个事情显然是机械工程师的错误设计,留着一堆屎让电气工程师去检。

去检吧。带上手套和口罩啊。

手套:换个足够你钳表刚才量的电流的变频器。

口罩:把电机的保护电流调到可以工作的电流。(这个电流肯定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的。不用管了,开得动就可以了)

电机烧掉了就把事情推到机械设计上可以了。

网友S:
建议您:换减速机或皮带轮!

网友T(2011-05-23):
采 用 增 加 变 速 箱 的 变 比 来 提 高 电 机 转 速 ,不 就 可 以 将 变 频 器 频 率 提 高 了 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T:

采 用 增 加 变 速 箱 的 变 比 来 提 高 电 机 转 速 ,不 就 可 以 将 变 频 器 频 率 提 高 了 吗 ?

网友U:
很明显是变频器在低频下输出的转矩不足引起的,可以换成矢量控制或转矩控制的变频器,或者设置一下转矩提升功能试一下。

网友V:
1. 确认使用的是变频电机。尽管这个问题比较低级,但仍有很多人用普通电机配变频器,这在需要宽范围调节时是有问题的,尤其低频容易过流或电机过热;

2. 试着调整V/F参数。低频有效电压降低,负载不变,则电流上升。三菱E520应该可以实现低频大转矩输出的,建议查看手册或咨询厂家。

网友W:
改一下传动比吧,电流应该会小点的。

网友X:
我理解是就是一输送带,频率低度速度慢,那输送带上的料就多,负载自然就重电流大。频率大则相反。用速度配料?

网友Y(2011-11-07):
都没回答到点子上,低频过载报警并不是变频器输出力矩不过,而是电机本身输出力矩不够,人在四十几度的温度下跑步和在二十几度温度下跑步哪个能持续的时间长呢?电机也一样,在低频时自冷风扇不能满足电机的散热功能,电机热了,自然输出力矩就下降了,所以解决方法就是加强冷风扇,如果目前的速度为最大速度,也可将减速比换大点,让变频器长期运行在30HZ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Y:

……在低频时自冷风扇不能满足电机的散热功能,电机热了,自然输出力矩就下降了,所以解决方法就是加强冷风扇,如果目前的速度为最大速度,也可将减速比换大点,让变频器长期运行在30HZ以上就没问题了。

1、“在低频时自冷风扇不能满足电机的散热功能,电机热了,自然输出力矩就下降了”,也就说低频时额定转矩小了;

2、低频时还要电机出原来的额定转矩,就是过载的问题;

网友A:
3、“所以解决方法就是加强冷风扇”,这样就是提高额定转矩,不出现过载的问题;

网友A:
4、“也可将减速比换大点,让变频器长期运行在30HZ以上就没问题了” ,这是个好主意,“减速比换大”功率不变增大转矩!

网友Z:
碰到过的案例:  变频器在0HZ--8HZ--35HZ--50HZ--65HZ--45HZ--5HZ--0HZ间作单同期8秒的变速运行,连续运行35分钟后变频器过电流报警(0.55KW的减速电机配0.75KW的变频器,电机额定电流1.6A, 变频器显示最高电流4.2A,变频器V/F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光调速过电流的%比是达不到要求的,电机的减速比机械工程师也不同意换.  我在每单同期8秒结束后先停1.5秒,运行2小时后又过电流了,再改为2.5秒,运行2天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AA(2011-12-07):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网友AB:
问题解决了没啊,参数搞了还不好就要到现场看看了,我也许能帮到你,楼主现场在哪?

网友AC:
请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AD(2012-01-11):
丹哥帖子火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低频运行跳过流了,呵呵,有机会聊聊。

网友AE:
我也遇到过,用西门子的变频器时低频过电流,咨询他们技术支持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没办法做了一个最低频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