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什么原理节能?

楼主(2011-04-19):
都说安装变频器可以节能,具体用什么原理节能。我测量电机在低频运行时,电流还大啊。请大家指点,具体什么原理能节能?

网友A:
1、变频器的效率仅有80%,不节能;

2、变频器是交流电机调速装置!

网友B:
刘先生说法太绝对了。

首先:变频器不只是交流电机调速装置,可以说是可以调整输出频率的电源。

其次:刘先生把节约能源和创造能量的概念混淆了,变频器的应用在一定条件下下节能的,前提是原来的工艺和条件存在浪费。

网友C:
"我测量电机在低频运行时,电流还大啊"----那你怎么不测一下电压呢?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应用在一定条件下下节能的,前提是原来的工艺和条件存在浪费。

1、歪理!

2、使用变频器系统效率先下降20%,浪费扩大2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测量电机在低频运行时,电流还大啊"----那你怎么不测一下电压呢?s

可以在输入侧测量电流!

网友D:
1、变频节能
  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比如注塑机,假如一个45KW的注塑机,一个小时的用电量就是45度,一天下来是1080度,一个月下来就是32400度,一度电按五毛钱算,一个月的电费就是16200块钱。而用变频器后,通过变频实现调速控制,从而节省节功率,按节省30%来算,一个月节省电费就是4860块钱,如果一个工厂有十台注塑机,一个月下来就省下五万块钱电费,这是可观的一笔电费节省。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由公式P=S╳COSФ,Q=S╳SINФ,其中S-视在功率,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COSФ-功率因数,可知COSФ越大,有功功率P越大,普通水泵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6-0.7之间,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的作用,COSФ≈0.92-0.97,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3、软启动节能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变频器是通过轻负载降压实现节能的,拖动转矩负载由于转速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是降低电压,也不会很多,所以节能很微弱,当然,如果环境要求必须调速,变频器节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调速的场合变频器不会省电,只能改善功率因数。

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节电70%以上,但是某些情况还会比不接变频器浪费!完全要看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A: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变频器具有对异步交流电机实现软启动,即在额定电流下启动,变频空调就是应用变频器这一功能实现压缩机频繁起、停或调速功能的!

网友A:
为了节电安装变频器,你一定会上当!

网友E:
变频器不是用来节能的。。只不过为了调速需要用到变频器。使用变频器是以损失功率因数为前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了节电安装变频器,你一定会上当!

偶厂为了完成每年的节能目标,就是通过安装变频器来实现的。

网友G:
低频率的时候输出电压低10HZ差不多100V,电流么肯定小于额定电流的,所以低频电机的实际功率相对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