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 DIO(分布式IO)跟RIO(远程IO)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4-19):
如题啊,我看就输入输出字节数不同,还有问下什么时候选RIO什么时候选DIO?主要是不知道区别在哪!~?

网友A:
RIO
通讯协议:S908
通讯速率:1.544Mbps
通讯介质:同轴电缆、光纤
通讯距离:最远4572米(同轴电缆),14公里(光纤)
最大子站数:31个
每个子站:最大64字入/64字出
子站连接方式:单缆、冗余缆
支持热备系统
每个子站利用背板扩展模块可以扩展一个背板,最大可安装27个IO模板

网友B(2012-09-10):
DIO结构基于Modbus Plus技术,传输介质为双绞线,配置时应注意:

⑴ 每个DIO网络,如果不带中继器,可有31个DIO分站,采用中继器,可有63个DIO分站。

⑵ 每个DIO分站,最多30个字输入,32个字输出。此字数限制包括了离散量和模拟量。

⑶ DIO不带中继器的传输距离为457米(1500英尺),使用RR85中继器,DIO网络长度能延伸到1800米(6000英尺),如使用光纤中继器,DIO网络总长能到12公里,两节点间距离能达到3公里。

⑷ Quantum双机热备不支持DIO结构。

RIO结构基于S908的I/O联网,传输介质为同轴电缆,配置时应注意:

⑴ RIO最多可有31个分站。

⑵ 每个RIO分站,最多64个字输入, 64个字输出。此字数限制包括了离散量和模拟量。

⑶ RIO不带中继器的传输距离为4572米(15000英尺),如使用光纤中继器,网络总长能到13公里。

⑷ Quantum双机热备支持RIO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