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访问2台PLC

楼主(2011-04-19):
请问各位大仙,我现在有一台装wincc的电脑,如何做到访问2台PLC(程序一样),就是做到可以相互切换画面(2台画面里的变量都一样),因PLC地址不同,该如何处理,谢谢!

注:PLC硬件只有基础的以太网模块

网友A:
呵呵,不同的PLC地址,自然索引就不同啦。

网友B:
PLC站号不一样就行了,非常的简单!

网友C:
wincc里弄2个连接就好了

楼主(2012-11-04):
谢谢,我找机会试试,听各位前辈这么说应该蛮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