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水泵变频控制,电机使用常规非变频电机好吗?

楼主(2011-04-19):
aaaaaaaaaaaaa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放心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可以使用,不要长期低频运行就行,普通电机低频散热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不要长期低频运行就行,普通电机低频散热不好

网友D:
电机没有关系,只是变频器就最好使用风机水泵专用型的,可以联系我13814969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