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一个S7200PLC功能指令。

楼主(2011-04-19):
首先说下我是菜鸟,对功能指令的用法很模糊,以上是1个按钮控制启停的电路,问下为什么INC-B(字节加一)可以通过上沿脉冲来控制Q0的通断阿,谁给我详细的讲讲,是不是跟字节的奇偶数有关系阿?

网友A:
你在加1的时候,网络2的V100.0是不也也是0与1变化吗。

网友B:
1个字节有8位,当vb100等于15的时候,每个位都是1,因此Q0.0就导通了。

网友C:
VB100里存的数为奇数时,VB100.0存的位为1,Q0.0接通,VB100里存的数为偶数时,VB100.0存的位为0,Q0.0关断。

I0.0每个上升沿使字节加1,末位发生一次0和1的转换,实现了单按钮启停控制。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3位解答,书还是没看透,再去看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咱也学习了 原来这样也可以做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