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6期——变频器和变频电源可以替换使用吗?

楼主(2011-04-19):
本周擂台:变频器和变频电源可以替换使用吗?

在急用的情况下,变频器和变频电源可以替换使用吗?
1、列举出变频器和变频电源的异同,能从原理进行分析最好。

2、 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或者临时使用,在哪些情况下不能互换使用?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5月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变频电源的整个电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等部分构成, 因此它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波形 均为 纯正的正弦波 , 非常接近理想的交流供电电源。可以输出世界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而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标准叫法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的使用,一般仅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

网友B:
板凳支持下擂台。题目楼上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网友C:
原理上的不同一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其实我个人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的用途决定了变频器和变频电源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替换使用的。

1、变频电源主要用于制造或出口贸易商对出口电器产品的用电检测、调试及用于精密仪器的供电电源。广泛适用于家电制造业、电机、电子制造业、IT产业、电脑设备、实验室等。

变频电源的输出电源质量比变频器好的多,为各类型负载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并为测试提供标准电源,保证测量数据的真实、有效、可靠,为分析产品性能,确保产品质量提供帮助。

总结:变频电源一般用来提高高质量的测试电源,如果实验室里的变频电源坏了,再急用的情况下也不会弄台变频器来替换,变频器的高传导干扰,其他实验仪器别想用了,呵呵。

2、变频器就是变频调速,特殊场合也可节能,用于电动机类的负载转速的精密控制,不能用于其它负载及测试 。

变频器就是针对工业现场应用设计完善的功能和保护,满足不同工艺需要。

总结:变频器就是用在工业生产现场的,假如某个生产线上的变频器坏了一台,相信处理问题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也

不可能想着弄台变频电源来应急一下吧,想用可能库里都没有备用的。想想一下如果生产线上一溜变频电源在控制,

太奢侈了吧,呵呵,也未必好用。

两者都能用在电机上,但变频器是实际应用,变频电源用来测试电机,比如模拟各个国家不同电压、频率。

想到这么多,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D:
可以替换与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要针对不同的负载进行分析

网友E: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用途也不一样。变频电源输出的电流质量与变频器不可同日而语。从本质上来说,由于变频器是用来调节电机的转速的,所关心的是输出的频率,而变频电源是能模拟输出世界不同国家的电网指标的,输出的是纯净的正弦波,既关心输出的频率又关心输出的电压。说的直白一点,变频电源比变频器多了一向可以按要求调电压的功能以及滤波的要求,也就是比变频器多了一个大的变压器和LC低通滤波电路。

目前,有很多码头为了方便外国籍的船舶供电,使用大功率变频器来改装成为变频电源,具体的回路应该是自己匹配了变压器和LC低通滤波电路。 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局限性。变频器的设计专门针对电动机变频启动,启动时电压、频率同步上升,用其改装的电源,可能会对用电设备造成影响,尤其是变频器、可控整流、通信设备等。变频器采用△逆变,虽然输出通过变压器转变成Y型输出,但对三相不平衡负载适应性较差,可能会使电动机中逆扭矩增加,使电动机温度上升,效率下降,能耗增加,发生震动,输出亏耗。而使用专门的变频电源启动过程中频率恒定。岸电电源可以提供纯净可靠、低谐波失真、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力输出,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逆变部分采用星型方式,每相可独立带载,适应三相完全不平衡负载。不平衡度可达3%以内。

总的来说,变频器改装的变频电源能够满足船舶供电的一般要求,但是对于特定的设备会有影响,对船舶电网有有干扰,特别是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设备比较不利。

网友F:
向高手们认真学习,对自己是个提高。

网友G:
近十年来,由整个电路构成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的变频装置变频电源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应用。有些人习惯于把变频电源称之为变频器,实质上变频电源和变频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由于两者在工作性能上各不相同,所以适用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以下是变频电源与变频器的主要却别,以帮助客户做好区分。

  变频电源不仅能模拟输出世界不同国家的电网指标,而且也为出口电器厂商一工程师在设计开发、生产、检测等应用中提供纯净可靠的、低诣波失真的、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力输出。变频电源是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

  变频电源与采用发电机组变频的比较过去多采用马达发电机组(中频发电机组)变频,由于它耗电量大、噪声大、体积大、精度差、有污染,需另设房间放置,并需专人管理等的不足,已逐渐被变频电源所取代。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的区别

  变频电源的整个电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等部分构成,因此它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均为纯正的正弦波,非常接近理想的交流供电电源。可以输出世界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而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标准叫法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的使用,一般仅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

本文转载自『我爱电气网』www.52d7.cn电力电气知识资讯网!

网友H:
电气控制是我的相对弱项,我还是学习为主的,攻擂的话就属于班门弄斧啦!

网友I:
原理虽然一样,可变频器一般不作为电源使用,它不带负载时可能不工作。

网友J:
请哪位高手讲讲变频器是如何节能的?

网友K:
偷学了一招
偷学了一招

网友L:
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变频器不能做供电电源的使用,它主要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但是而变频电源输出的是正弦波。而且变频电源既可以调压,又可以调频,完全可以替代变频器的作用,完全可以当做一般的电源来用,变频电源是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

1:二者区别:变频电源是由整个电路构成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的变频装置,。变频电源不仅能模拟输出不同的电网指标,而且也提供可靠的、低谐波失真的、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源输出。变频电源是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可以输出任何电压和频率。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有的进口设备厂家选择变频器来带电机,其实那样对设备的伤害很大,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方形波,而且只能在电机启动时使用,启动后就没用了。如果改为变频电源驱动就更理想了。

网友M:
变频电源是由整个电路构成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的变频装置,得到了广泛应用。变频电源不仅能模拟输出不同国家的电网指标,而且也为出口电器厂商在设计开发、生产、检测等应用中提供纯净可靠的、低谐波失真的、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源输出。变频电源是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可以输出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的标准名称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

变频电源应用目的及领域:
由于世界各国电网指标不统一,出口电器厂商需要电源模拟不同国家的电网状况,为工程师在设计开发、生产线测试及品保的产品检测、寿命、过高压/低压模拟测试等应用中提供纯净可靠的、低谐波失真、高稳定的频率和稳压率的正弦波电力输出;进口原装电器、设备的用户也需要对我国电网进行变压、变频以保证进口电器、设备的正常运转;满足航空电子及军事设备高频的需求。

主要用于制造或出口贸易商对出口电器产品的用电检测、调试及用于精密仪器的供电电源。广泛适用于家电制造业、电机、电子制造业、IT产业、电脑设备、实验室等。
★ 家电业制造商如:空调设备、咖啡机、洗衣机、榨汁机、微波炉、收录音机、冰箱、DVD、洗尘器、电动剃须刀等产品的测试电源。
★ 电机、电子业制造商如: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变压器、电子安定器、AC风扇、不断电系统、充电器、继电器、压缩机、马达、被动元件等产品的测试电源。
★ IT产业及电脑设备制造商如:传真机、影印机、碎纸机、印表机、扫描器、烧录机、伺服器、显示器等产品的测试电源。
★ 实验室及测试单位如:交流电源测试、产品寿命及安全测试、电磁相容测试、OQC(FQC)测试、产品测试及研发、研究单位最佳交流电源。
★ 航空/军事单位如:机场地面设施、船舶、航天、军事研究所等的测试电源。

网友N:
在变频电源技术中,变频调速具有绝对优势,并且它的调速性能与可靠性不断完善,价格不断降低,特别是变频调速节电效果明显,而且易于实现过程自动化,深受工业行业的青睐。

  1. 交流变频电源的优异特性

  (1) 调速时平滑性好,效率高。低速时,特性静关率较高,相对稳定性好。

  (2) 调速范围较大,精度高。

  (3) 起动电流低,对系统及电网无冲击,节电效果明显。

  (4) 变频器体积小,便于安装、调试、维修简便。

  (5) 易于实现过程自动化。

  (6) 必须有专用的变频电源|稳压器,目前造价较高。

  (7) 在恒转矩调速时,低速段电动机的过载能力大为降低。

  2. 与其它调速方法的比较

  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方法有三种:变极调速、改变转差率调速和变频调速。其中,变频调速最具优势。这里仅就交流变频调速系统与直流调速系统做一比较。

  在直流调速系统中,由于直流电动机具有电刷和整流子,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检查,电机安装环境受到限制。例如:不能在有易爆气体及尘埃多的场合使用。此外,也限制了电机向高转速、大容量发展。而交流电机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直流电机的单机容量一般为12 - 14MW,还常制成双电枢形式,而变频电源电机单机容量却可以数倍于它。第二,直流电机由于受换向限制,其电枢电压最高只能做到一千多伏,而交流电机可做到6 - 10kV。第三,直流电机受换向器部分机械强度的约束,其额定转速随电机额定功率而减小,一般仅为每分钟数百转到一千多转,而交流电机的达到每分钟数千转。第四,直流电机的体积、重量、价格要比同等容量的交流电机大。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交流调速系统在节约能源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一方面,交流拖动的负荷在总用电量中占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比重,这类负荷实现节能,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节电效益。另一方面,交流拖动本身存在可以挖掘的节电潜力。在交流调速系统中,选用电机时往往留有一定余量,电机又不总是在最大负荷情况下运行;如果利用变频调速技术,轻载时,通过对电机转速进行控制,就能达到节电的目的。工业上大量使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其用电量约占工业用电量的50%;如果采用变频电源技术,既可大大提高其效率,又可减少10%的电能消耗。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3. 合理应用

  交流变频电源技术在工业发达国已得到广泛应用。美国有60% - 65%的发电量用于电机驱动,由于有效地利用了变频调速技术,仅工业传动用电就节约了15% - 20%的电量。

  采用变频电源,一是根据要求调速用,二是节能。它主要基于下面几个因素:

  (1) 变频电源系统自身损耗小,工作效率高。

  (2) 电机总是保持在低转差率运行状态,减小转子损耗。

  (3) 可实现软启、制动功能,减小启动电流冲击。

  在采用变频调速时,需从工艺要求、节约效益、投资回收期等各方面考虑。如果仅从工艺要求、节约效益考虑,下面几种情况选用变频调速较有利:

  F根据工艺要求,生产线或单台设备需要按程序或按要求调整电机速度的。如:包装机传送系统,根据不同品种的产品,需要改变系统传送速度,使用变频调速可使调速控制系统结构简单,控制准确,并易于实现程序控制。

网友O:
变频器、变频又变压(低频电压低,高频电压高),

变频电源,变频不变压,反之还要求带稳压功能

网友P:
变频电源与变频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用途也不一样。变频电源输出的电流质量与变频器也不同。从本质上来说,变频器是用来调节电机的转速的,主要用输出的频率,而变频电源输出的是电压,既关心输出的频率又关心输出的电压。主要用来做驱动。调速是次要的。 工作在低频率低转速。如果恰好某一系统的变频器工作在变频器电源范围。就可以用电源变频器电源代替变频器否则不可替换。

网友Q:
变频器和变频电源不可以替换使用!

网友Q:
变频器是专门用于交流电机的调速!

网友Q:
变频电源,可以变频不改变电压,可以不是模拟正弦波,而变频器不能!

网友R:
变频电源是由整个电路构成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的变频装置,得到了广泛应用。变频电源不仅能 模拟输出不同国家的电网指标,而且也为出口电器厂商在设计开发、生产、检测等应用中提供纯净可靠的、低谐波失真的、高稳定的电压和频率的正弦波电源输出。变频电源是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可以输出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

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的标准名称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

变频电源可以带载各种阻抗特性的负载,包括电感类、电阻类、整流类常见负载,需引起重视的是负载类型不同,所需变频电源的功率容量有很大不同。

变频器一般仅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CEL dingxiubing

二等奖(10MP)3名:

陌上尘 zichen8716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jingtao 惊涛骇浪

三等奖(30积分)5名:

ljpwxy2011 ljpwxy2011

zxjjynl zxjjynl

花开_花落 the_wise

AQD008 AQD008

勇者 zyw3166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S(2011-07-29):
我认为在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变频器是可以当逆变电源使用的,其实两者基本原理是一样的,逆变电源要达到高效率就必须采用脉宽调制也就是所谓的PWM调制;小功率的可以做成模拟量的,也就是线性调制,这样可以达到完美正弦波,但不实用效率太低大部分电能都消耗在功率输出管上了。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逆变电源为了使输出波形尽量接近正弦波,在正弦波调制方面做的更好,在输出加上积分滤波电路。其实现在好的变频器在电磁干扰方面已经做的很好,并且一般都具有V F分离功能;并且都可以调节载波频率,根据这些我们在输出端加上适当的LC积分电路就可以使负载电流基本达到正弦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