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及触摸屏相关问题请教
中国人,民有所居

楼主(2011-04-19):
对三菱非常陌生,现研究三菱。用惯了S7,感觉三菱有诸多不便,现请教如下问题:

1.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的换算规则是怎么样的?我看到有的资料是0-4095,正确与否?换算是否有捷径?我就喜欢FC105等子子程序。模拟量通道在PLC中的地址是什么规则?  在看资料之前关于模拟量模块有这几个问题。看了资料鄙人内牛满面了,有想跳楼的感觉。要得到每个通道的值要费那么大的劲,何况还得转换成工程量啊。SIEMENS,GE,AB的模拟量处理多方便啊。2AD和4AD的资料看了,给的例子也只使用了一个通道。其他通道给屏蔽了,还没摸清楚如何读取全部通道的数值。

2.有没有8AD的模块?8AD的资料还没有找到呢,更不知道是咋回事鸟。有请高手给提示提示。

3. PLC是FX2N64MR,此PLC是不是不支持浮点数运算?

4. 我现在用的PLC编程软件是MELSOFT GX Developer8.34L 。安装了GT Designer2软件,此软件是否适合GT1275触摸屏?我打开触摸屏软件没有看到GT1275的触摸屏。触摸屏用什么编程电缆?触摸屏与PLC用什么通讯电缆?

5.在三菱官方网站下载了手册,但是没有GT1275的,不知道哪本手册适合?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
其实三菱的plc编程方式恐怕是更适合国人的思维方式。只是使用习惯不同而已,楼主会很快适应的

网友B:
慢慢适应学习了,我们公司多数是三菱的,西门子的少,

网友C:
GT1275 需要GT3的软件。触摸屏与PLC通过232连接。屏的编程电缆为USB电缆。

网友D:
相对来说,西门子的功能比三菱的要多

网友E:
1:其实转换非常方便,参考模拟量手册,里面有例程,现成的,2AD的功能少,所以有限制,4AD功能多很多。 2:FX2N-8AD 3:支持浮点运算 4:GTD2不能仿真GT1275,可以升级到GT Designer3,电缆为FX-50DU即可 5:没有专门手册,请参考GT11和GT15的软硬件手册

网友F:
8AD我用过,很方便的,要手册留邮箱

网友F:
或者你直接在工控网找《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里面有的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904/2009041017042900001.htm

中国人,民有所居

网友:
谢谢各位!

8AD我终于把资料找到了,看了一下。大体上知道模拟量值的得出。但是得出工程值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找到浮点数指令,据说浮点数指令都得是浮点数。模拟量值可不是浮点数。

我感觉西门子有F1,所有梯形图指令都能在指令树中找到。这两点比三菱的不知道要方便多少。

网友G:
西门子会了 三菱应该很容易学会的

网友H:
请问GT Designer3的软件在哪里能下载?或者在哪里能下载到升级版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