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伺服驱动的连接图

楼主(2011-04-19):
我选用的PLC是西门子的S7-224,伺服驱动是埃斯顿的EDC 系列

伺服驱动的参数“

PLC参数

其中显示了该驱动器位置控制 输入脉冲频率为500KPPS/200KPPS

是不是意味着对应的PLC输出端子的周期要在200KHZ和500Khz之间?
输入脉冲形态中的线驱动和集电极开路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如果找到了对应PLC的I/O端口,是不是只需要把PLC端口和驱动的端口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PS:求助帖,因为是新手所以没有积分,请各位大大见谅!!期待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A:
位置控制指令输入脉冲的频率最大是500/200K脉冲/秒,plc的输出指令脉冲频率显然远远达不到这样高,也就是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接受频率上限足够了;线性驱动和集电极开路是不同的端口输入形式,建议最好用线性驱动的抗干扰能力强些;如果找到了对应PLC的I/O端口,要把PLC输出指令的Q端子和驱动的端口直接相连,这是必须的,但这样还远远没有ok

楼主:
那请问还需要什么步骤呢?能简单的说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