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FUNAC0i数控车床显示坐标值和实际移动值差5倍

楼主(2011-04-19):
今天,我这里有一台数控车床(系统为FUNAC 0i MC),用手轮移动工作台时发现,显示器显示的坐标值竟然是实际走的值的5倍,X轴和Z轴都如此,奇怪的很。差点资料,想修改柔性齿轮比,但总怀疑不是办法,因为,没有人动过那里啊!不知道谁还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参数被误修改了,对比原始参数看是否被改动了,尤其是伺服参数部分

网友A:
如果只是手轮模式擦这样,在MDI、JOG、AUTO等模式都正常没有这种5倍的误差,那可能是手轮更换了的规格不对或者手轮相关参数误改动了哦

网友B:
有密码保护的参数
是不是内存坏了?

网友C:
查看私服参数和电子齿轮比CMR

网友D:
你看下是否中英制转换错误参数(0000 #2)

网友E:
楼主你好,目前情况如何?是否按PISTON说的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是否中英制转换错误参数(0000 #2)
是一个可能,不过那样不是差5倍而是差10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