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可以和西门子SINUAT MICRO SC的OPC SERVER 连接吗

楼主(2011-04-20):
如题,就是用西门子的无线硬件加OPC 服务器软件,用国产的OPC 客户端监控软件,力控或组态王支持吗?

网友A:
一般支持虚拟串口,无线硬件可以考虑国产的设备。

www.four-faith.com

无线数传公司网站

网友B(2012-03-13):
OPC服务器是要指定硬件驱动支持;

OPC客户端是通用,可以用,没问题的

网友C(2013-01-10):
http://www.zoglab.net ,无线数传,欢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