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台200PLC用什么通信最好

楼主(2011-04-20):
我们公司要求六台PLC在一起通信传数据,每个主站和从站都要读10个字 和 写10个字。目前用的是modbus通信,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通信速度比较慢。大概有10秒时间的等候。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小弟的邮箱 448372689@QQ.COM

网友A:
Modbus 通讯说慢也不至于10秒吧,主从站共 6个,Modbus完全可以啊!请看西门子Modbus 库指令帮助!

网友B:
你可能是通讯速率过低,但是你的程序读写过于频繁,造成数据在通讯模块里阻塞了。你可以试试提高通信速率,或者每秒钟进行一次数据交换

网友C:
6台PLC用MODBUS完全没问题,检查通讯波特率是否过低,同时不要平凡读写所有的字,将不是时时通讯的字(如触摸屏设置的数据)设置为修改后通知,这样可以减少通讯时的字,不会造成通讯模块的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