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通电跳过电压

楼主(2011-04-20):
东元7200MA变频器通电跳过电压,是那的问题!

网友A:
1. 检查变频器的电压等级和供电电源的电压等级是否一致;

2. 检查变频器是否有电压等级的跳线并且设定正确;

3.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中有关额定电压和电压保护的设定;

4. 测量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5. 查看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一般是主板坏了,我会修啊18967106337

网友C:
英威腾的我就知道,东元的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