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伺服技术的比较

楼主(2011-04-20):
伺服系统在机电设备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高性能的伺服系统可以提供灵活、方便、准确、快速的驱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整个工业的不断发展,拖动系统的发展趋势是用交流伺服驱动取代传统的液压、直流、步进和AC变频调速驱动,以便使系统性能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包括更短的周期、更高的生产率、更好的可靠性和更长的寿命。

一、伺服系统的发展过程

伺服系统的发展经历了由液压到电气的过程。电气伺服系统根据所驱动的电机类型分为直流(DC)和交流(AC)伺服系统。20世纪50年代,无刷电机和直流电机实现了产品化,并在计算机外围设备和机械设备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则是直流伺服电机的应用最广泛的时代。但直流伺服电机存在机械结构复杂、维护工作量大等缺点,在运行过程中转子容易发热,影响了与其连接的其他机械设备的精度,难以应用到高速及大容量的场合,机械换向器则成为直流伺服驱动技术发展的瓶颈。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随着微处理器技术、大功率高性能半导体功率器件技术和电机永磁材料制造工艺的发展及其性能价格比的日益提高,交流伺服技术——交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控制系统逐渐成为主导产品。交流伺服电机克服了直流伺服电机存在的电刷、换向器等机械部件所带来的各种缺点,特别是交流伺服电机的过负荷特性和低惯性体现出交流伺服系统的优越性。

交流伺服系统按其采用的驱动电动机的类型来分,主要有两大类:永磁同步(SM型)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和感应式异步(IM型)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其中,永磁同步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在技术上已趋于完全成熟,具备了十分优良的低速性能,并可实现弱磁高速控制,拓宽了系统的调速范围,适应了高性能伺服驱动的要求。随着永磁材料性能的大幅度提高和价格的降低,其在工业生产自动化领域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目前已成为交流伺服系统的主流。感应式异步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由于感应式异步电动机结构坚固,制造容易,价格低廉,因而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代表了将来伺服技术的方向。但由于该系统采用矢量变换控制,相对永磁同步电动机伺服系统来说控制比较复杂,而且电机低速运行时还存在着效率低、发热严重等有待克服的技术问题,目前并未得到普遍应用。

系统的执行元件一般为普通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功率变换器件通常采用智能功率模块IPM。为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动态和静态性能,可采用位置和速度闭环控制。三相交流电流的跟随控制能有效提高逆变器的电流响应速度,并且能限制暂态电流,从而有利于IPM的安全工作。速度和位置环可使用单片机控制,以使控制策略获得更高的控制性能。电流调节器若为比例形式,三个交流电流环都用足够大的比例调节器进行控制,其比例系数应该在保证系统不产生振荡的前提下尽量选大些,使被控异步电动机三相交流电流的幅值、相位和频率紧随给定值快速变化,从而实现电压型逆变器的快速电流控制。电流用比例调节,具有结构简单、电流跟随性能好以及限制电动机起制动电流快速可靠等诸多优点。

从伺服驱动产品当前的应用来看,直流伺服产品正逐渐减少,交流伺服产品则日渐增加,市场占有率逐步扩大。在实际应用中,精度更高、速度更快、使用更方便的交流伺服产品已经成为工厂自动化等各个领域中的主流产品。

二、伺服驱动产品概况

由于伺服驱动产品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市场上的相关产品种类很多,从普通电机、变频电机、伺服电机、变频器、伺服控制到运动控制器、单轴控制器、多轴控制器、可编程控制器、上位控制单元乃至车间和厂级监控工作站等一应俱全。

(一)伺服电机

随着永磁材料制造工艺的不断完善,新一代的伺服电机大都采用了最新的Nd2Fe14b1(铷铁硼)材料,该材料的剩余磁密、矫顽力和最大磁能积均好于其他永磁材料,再加上合理的磁极、磁路及电机结构设计,大大地提高了电机的性能,同时又缩小了电机的外形尺寸。新一代的伺服电机大都采用了新型的位置编码器,这种位置编码器的信号线数量从9根减少到5根,并支持增量型和绝对值型两种类型,通信速率达4M/s,通信周期为62.5μs,数据长度为12位,编码器分辨率为20bit/rev,即每转生成100万个脉冲,最高转速达6000r/min,编码器电源电流仅为16μA。伺服电机按照容量可以分为超小型(MINI型)、小容量型、中容量型和大容量型。超小容量型的功率范围为10W到20W,小容量型的功率范围为30W~750W,中容量型的功率范围为300W~15KW,大容量型的功率范围为22KW~55KW。伺服电机的供电电压范围从100V~400V(单三相)。

(二)伺服控制单元

传统的模拟控制虽然具有连续性好、响应速度快及成本低的优点,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如系统调试困难,容易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而产生漂移,难以实现柔性化设计,缺乏实现复杂计算的能力,无法实现现代化控制理论指导下的控制算法等。所以现代伺服控制均采用全数字化结构,伺服控制系统的主要理论也采用了现代矢量控制思想,它实现了电流向量的幅值控制和相位控制。为了提高产品的性能,新一代的伺服控制器采用了多种新技术、新工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电流环路中采用了d-q轴变换电流单元,在新的控制方式中,主CPU的运算量得以减少,通过硬件来进行电流环控制,即将控制算法固化在LSI专用硬件环路中。通过采用高速的d-q轴变换电流单元,使电流环的转矩控制精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实现了在稳态运行及瞬态运行时均能保持良好的性能。

2.采用了脉冲编码器倍增功能,新的控制算法使位置控制的整定时间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3.速度控制环采用速度实时检测控制算法,是电机的低速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速度波动和转矩波动降到最低。采用在线自动锁定功能,使伺服系统的调试时间缩短,操作更加简化。

4.采用主回路与控制回路进行电气隔离的结构,使操作及故障检测更加方便安全,供电电源电压从100V扩展到400V(单相/三相)。

5.伺服控制一般均采用从电机轴端的位置编码器采集位置信号进行反馈,在受控执行机械部分没有反馈采样信号,即半闭环的控制方式。目前的新产品则采用全闭环的控制方式,使机械加工误差、齿轮间隙、结构受力弹性变形等误差所造成的影响在伺服控制器中通过计算完成修正。

6.用RICS(精简指令计算机系统)技术,使CPU的数据处理能力由8位、16位提高到32位,微处理器的主频提高到百兆以上。

(三)上位控制

随着工业机械化设备对高速化、高精度化和小型化以及多品种小批量化、高可靠性、免维护性能要求的提高,上位机控制群得以广泛应用。从上层的可编程控制器(PLC)、运动控制器、机床CNC控制器,可一直连到底层的通用输入/输出(I/O)控制单元和视觉传感系统。编程语言有梯形图、NC语言、SFC语言、运动控制语言等,均可按照用户要求灵活配置。系统可控制轴数从单轴到可支持多达44轴,控制器可以连接从模拟信号到网络信号的各种信号类型,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加工机械、搬运机械、卷扬机械等,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

三、伺服系统的发展趋势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数字化交流伺服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用户对伺服驱动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总的来说,伺服系统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流化

 伺服技术将继续迅速地由DC伺服系统转向AC伺服系统。从目前国际市场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的新产品都是AC伺服系统。在工业发达的国家,AC伺服电机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80%,在国内生产AC伺服电机的厂家也越来越多,正在逐步超过生产DC伺服电机的厂家。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除了在某些微型电机领域之外,AC伺服电机将完全取代DC伺服电机。

(二)全数字化

采用新型高速微处理器和专用数字信号处理机(DSP)的伺服控制单元将全面取代模拟电子器件为主的伺服控制单元,从而实现完全数字化的伺服系统。全数字化的实现,将原有的硬件伺服控制变成了软件伺服控制,从而使在伺服系统中应用现代控制理论的先进方法成为可能。

(三)高度集成化

新的伺服系统产品改变了将伺服系统划分为速度伺服单元与位置伺服单元两个模块的做法,代之以单一的、高度集成化、多功能的控制单元。同一个控制单元,只要通过软件设置系统参数,就可以改变其性能,既可以使用电机本身配置的传感器构成半闭环调节系统,又可以通过接口与外部的位置或速度或力矩传感器构成高精度的全闭环调节系统。

网友A:
对伺服还不是很了解,学习了

网友B:
怎么有个美女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个美女图片?

美女的职业也是伺服哦

网友D:
最后一个图 配的 很好!

网友E:
很好,美女图也配的好

网友F:
不錯,繼續加油.希望能有更新更好更全的專業知識拿來與大家一起分享.謝謝...

网友G:
"为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动态和静态性能"  ,请问楼主,系统的动态,静态性能主要是那些方面,请指教

网友G:
什么是 动态和静态性能,麻烦楼主解释下

网友H(2011-06-14):
    谢谢楼主!本人受益匪浅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 动态和静态性能,麻烦楼主解释下

网友J:
运动控制-精英2群,群号145850693,涉及运动控制领域,直线电机等高端产品,交流。
扩大人脉,信息共享,

网友K(2012-01-09):
有人说话吗
今天有一家公司看我厂推销驱动器  在我们电机上试了试发现驱动器扭矩加不到电机额定力矩
伺服电机-苏<evlisuuuu@vip.qq.com>  21:16:29
我厂使用的以前的可以  到额定扭矩后 速度出现稍微晃动
用测功机测试电机的

网友K:
有人说话吗
今天有一家公司看我厂推销驱动器  在我们电机上试了试发现驱动器扭矩加不到电机额定力矩
我厂使用的以前的可以  到额定扭矩后 速度出现稍微晃动
用测功机测试电机的

网友L(2012-04-26):
最好在深入一些,就好了

网友M:
学习了,最好都讲一点西门子的伺服电机

网友N:
不知是登奇?

网友O(2013-07-31):
全套伺服技术方案资料转让,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开发文件等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产品特点:高性能硬件平台:32bit高性能DSP。调速范围宽:稳速运行的最高速度可达3000rpm,最低速度0.1rpm。过载能力强:转矩可达3倍额定负载高动态响应:速度环带宽可达500Hz,突加负载转速变化小。位置控制精度高:动态跟踪误差小,高速下进行快速定位,无拖尾,停止时无抖动。六种控制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速度/位置切换模式转矩/速度切换模式位置/转矩切换模式。

QQ:2512262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