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1-04-20):
本人通过西门子的cp341-rs422/rs485读现场的一个电量模块,现场的电量模块需要crc校验,本人第一次用s7300做modbus master 做通讯,请哪位大虾指点小弟下,crc校验在plc程序里应该怎么写,我的邮箱是ni14789632@163.com,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上http://www.simocontrol.com留言 他们有技术回回答的

网友B:
网上有modbus专用转换crc检验软件,你可以下载试试!然后在plc300里面有两模块SFC14、15可以用于数据传输,设置全局DB数据块,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C:
10通道模拟量电压电流热电偶全能采集模块Modbus RTU通讯可替代研华

【img】http://img03.taobaocdn.com/imgextra/i3/680643545/T2XfBFXXtaXXXXXXXX_!!680643545.jpg【/img】

产品基本特性

外形尺寸(W X H X D) 【mm】115x90x40

模块供电电压 24 VDC(12V~30V范围)

隔离方式
供电输入与模拟量采集通道之间隔离
模拟量采集与RS485通讯之间隔离
供电输入与RS485通讯之间隔离
继电器输出与模块供电之间隔离

通讯接口 协议支持
MODBUS-RTU(9600 19200 38400波特率)
默认9600波特率 ID 15(K10为ON状态)
通讯接口 RS485

采集范围
+-80mv(15位分辨率+-16777)
+-10V(16位分辨率)
+-5V(16位分辨率)
+-20mA(16位分辨率)

热电偶类型:
S(-50-+1760℃ 16位分辨率 +-0.1℃)
R(-50-+1760℃ 16位分辨率 +-0.1℃)
B(0-+1820℃ 16位分辨率 +-0.1℃)
K(-270-+1370℃ 16位分辨率 +-0.1℃)
N(-270-+1300℃ 16位分辨率 +-0.1℃)
E(-270-+1000℃ 16位分辨率 +-0.1℃)
J(-210-+1200℃ 16位分辨率 +-0.1℃)
T(-270-+400℃ 16位分辨率 +-0.1℃)

抗干扰
共模干扰UCM <60 VAC/75 VDC> 100 dB
串模干扰干扰峰值<输入范围的额定值> 90 dB
输入间的串扰> 100 dB
输入阻抗
+-80mv及各类热电偶量程>=220KΩ
+-10V量程>=200KΩ
+-5V量程>=100KΩ
+-20mA<=6.5Ω
采集速度
单通道<=100ms
10通道<=1S

模拟量采集端口保护特性
输入端过流保护启动电流50mA
最大承受电压30V

1、量程开关设置
采集量程
K1K2K3K4K5K6K7K8K9
mV 001000000
+-10V 010101000
+-5V 100100100
+-20mA 001011100
S 001000010
R 001001010
B 001000110
K 001000111
N 001000001
E 001001001
J 001000101
T 001001101
2、模块采集范围

采集量程
+-80mV -16777-+16777
+-10V -32768-+32767
+-5V -32768-+32767
+-20mA -32768-+32767
S -50-+1760℃
R -50-+1760℃
B 0-+1820℃
K -270-+1370
N -270-+1300℃
E -270-+1000
J -210-+1200
T -270-+400

3、通讯接口及用户通讯设置
A:RS485 A线
B:RS485 B线
EG:地线或模块供电电源负端
K10=ON
9600 8 N 1 Modbus slave id=15
K10=OFF
依据用户上位机设置而定

【img】http://img01.taobaocdn.com/imgextra/i1/680643545/T26LlFXgdaXXXXXXXX_!!680643545.jpg【/img】

4、Modbus访问地址表
Modbus地址
0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1
1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2
2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3
3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4
4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5
5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6
6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7
7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8
8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09
9通道采集值存放地址30010
模块内部温度值存放地址30041

【img】http://img01.taobaocdn.com/imgextra/i1/680643545/T2eLBFXa0aXXXXXXXX_!!680643545.jpg【/img】

销售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21691386
售价450元 Email:uni.control.service@gmail.com

网友D:
以后可以选择modbus转profibus的网关,

直接作为profibus的站点,挂在总线上,不需要编程序和校验,

hilscher@163.com

网友E:
加一个功能块就可以实现,或者选择ProSoft公司的5105-MCM-PDPM,不用编程直接读取Modbus数据到西门子S7-300系统

网友F:
加一个S7-300 S7-400 modbus主站狗/从站狗 型号6ES7 870-1AA01-0YA1 即可.

楼主(2013-04-10):
多谢各位大虾,就是加了个硬件狗,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