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西门子的PLC想问个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子程序里面怎么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啊?也是在局部变量表里设置么?

例如两台设备都是开十分钟关十分钟循环运行,用子程序怎么做呢?
忘了说了,我是用的200的PLC

网友A:
也可以啊,不过定时/计数器 号是全局变量;所以要注意子程序和主程序不要重复调用相同号的定时/计数器, 且不能同时调用这样的子程序;

且 不能定义成子程序的局部变量,也就是说S7-200不支持;有些品牌的小型PLC 支持Timer (定时器)变量,例如:OMRON,和利时 等等;

楼主:
好,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不用局部变量设置,只要二个子程序的定时器编号不同,可以编程同样的循环运行程序,也可以同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