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余弦编码器有哪些特点?

楼主(2011-04-20):
请问各位大侠,正余弦编码器有哪些特点,和其它类型的编码器有哪些不同?怎样理解“正余弦”的作用和特点?谢谢!

网友A:
输出为模拟量而非数字量,
可在接收端选择不同的分割器得到不同的分辨率

网友B:
是不是一个发电机

网友C:
不是,关于该编码器的具体应用建议搜索海德汉网站上。

一般是每圈反馈一定速度的正余弦波,然后再细分。通常分辨率和精度都非常高。

此外,一般都还有绝对值码盘,提供绝对值信息。

在数据传输上除了反馈正余弦波外,还提供了串行同步总线接口,直接反馈位置数字信息。

网友D:
经典的正余弦编码器有海德汉的1387和亨士乐的S21,楼主下个手册看了自然清楚。

网友E:
正余弦编码器从结构上来看见就是几个线圈,没有易碎的东东,及怕水的激光加工的刻线及光头,所以从不会坏

但是对正余弦信号的细分处理的电路比较复杂,国内还没有听说能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正余弦编码器从结构上来看见就是几个线圈,没有易碎的东东,及怕水的激光加工的刻线及光头,所以从不会坏

但是对正余弦信号的细分处理的电路比较复杂,国内还没有听说能做的!

正余弦编码器码盘一般都是玻璃,所以抗震性能不好。

听说细分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正余弦编码器码盘一般都是玻璃,所以抗震性能不好。

听说细分有专用的芯片。

啊呀,正余弦编码器有码盘的那我还不知道!

网友C:
早啊,我估计你提到的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E:
我说的是分解器,外国人的叫法

网友E:
我手上有正余弦细分的全硬件电路,德国制的全分离件,有利于反向分析研究,如果有志做正余弦编码器,可联系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经典的正余弦编码器有海德汉的1387和亨士乐的S21,楼主下个手册看了自然清楚。

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手册,我上网找了。没有合适的。你手里如果有合适的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份:haiyang556628@sina.com。谢谢了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输出为模拟量而非数字量,
可在接收端选择不同的分割器得到不同的分辨率

内容的回复:

怎样理解正余弦编码器中“正余弦”的作用和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不是一个发电机

是伺服电机中的编码器类型。

网友D:
海德汉和亨士乐的手册是公开的,可以在原厂网站上直接下载,如果连原厂网站都找不到,还能指望谁能帮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海德汉和亨士乐的手册是公开的,可以在原厂网站上直接下载,如果连原厂网站都找不到,还能指望谁能帮你了?!

请教波恩,如果是正余弦编码器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无限细分?

网友D:
理论上也许可以无限细分,实际则受限于信号质量和信号处理,目前个人看到的最高商用细分倍率是2的14次方,即16384倍。再回溯10几年的话,比较典型的细分倍率是4096倍,即2的12次方。

网友G:
敢问波恩大侠看到的16384细分是不是大连光洋的?北京机床展看到国内做细分的主要是大连光洋和华中两家,这两家都有自己的产品在卖。但是仔细看大连光洋的技术,隋继平的16384细分还是有点虚……比起迈信许强做的细分来,光洋还是有差距啊!华中的产品看到了,但是具体资料没见过,估计仅仅是内部使用,不做细分盒的销售。

网友A:
如果国内产品对正/余弦信号的细分处理标称的指标接近甚至超过了海德汉这样的老牌编码器厂家的产品指标。我们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谨慎呢?

网友D:
海德汉,Lust等欧系企业都有成熟的14位细分技术。三菱,Fanuc可能也都有成熟的13位技术(根据其高端伺服的1600万每转反馈推断)。

光洋的14位据说通过了政府课题鉴定。

迈信做的细分技术有何特点或优势,可否亮出一二?

个人以为,细分盒是一个无法上量的产品形态,真做细分,必须做进编码器里,至少也得做进电机里,不过话说回来,细分盒能做,做进电机或编码器有何难哉?

网友A:
对:波恩 关于

个人以为,细分盒是一个无法上量的产品形态,真做细分,必须做进编码器里,至少也得做进电机里,不过话说回来,细分盒能做,做进电机或编码器有何难哉?

内容的回复:

细分盒这个东西,无论如何是个纯电器的东西,只是信号的处理而已。

网友H(2011-06-24):
正余弦编码器除了光学的,还有旋转编码器形似的,还有线性霍尔 还有光电池的。我看过西门子的技术资料 就是光电池,自是西门子太难 最总没学会

网友D:
光学的和光电池的有何差别?

网友I:
光学的和光电池的有何差别? 原理應該相同 說法不同

正余弦是連續波 具有絕對位置特性

細分有兩種作法 模擬量細分 專用IC 上述所提的都是前者 此在精度上是不具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