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M430面板给定频率怎么保存

楼主(2011-04-20):
最近有一台控制泵的西门子变频器M430,在维修过后,每次开机运行时总是只有5HZ,怎么保存面板给定频率?无外部给定,该设定什么参数?

网友A:
呵呵,能不能这样,将最低运行频率改为你原来想使用面板设置的给定频率?

网友B(2011-11-08):
设定P1080数值到你想要的 频率 值

网友C(2011-12-12):
设定P1040数值到你想要的 频率 值

网友D:
设定P1031的值,记得是设定为1吧。然后每次面板设定的值就自动保存到P1040里了,断电后再上电就是上次的设定值!

网友E:
将P1000设为1,即通过MOP给定频率(面板给定频率),然后将P1040的值由默认值5HZ改为你希望设定的运行值。这样通过变频器面板启动后,变频器就会自动运行在你设定的频率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