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输出脉冲频率最大多少HZ

楼主(2011-04-20):
我看DVP20EH00T2的Y0,Y2输出说是200KHZ,而台达使用手册上却标出PWM的最小单位是100us? 哪位专业人士能解释下吗 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怎样能使Y0输出200KHZ呢

网友A:
用DRVA,DRVI,ZRN,PLSV这几个指令都可以输出200K频率的脉冲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指令是可行的,都是与运动控制相关指令。输出200KHZ是脉冲方波位置指令的最高输出频率,不能等同于PWM的周期

网友C(2011-07-07):
20PM最高可以输出500K HZ

网友D:
3楼说的正确,PWM输出脉冲周期是不能等同于脉冲指令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