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6RA7025系列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1-04-20):
一台控制卷曲的6RA7025驱动器正常电流(查看R019)为40A左右,但一天上中班时观察它的电流能达到100A之多,查电机励磁绕组阻值与别的电机对照无异议,怀疑是电机电刷几何中性线位置便宜,经查也无问题后更换一台修复的驱动器故障依旧,至今此问题未解决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不要只从电气上找原因……机械是不是有问题导致负载过大!

楼主:
也考虑过,经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