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GE FANUC 的PLC编辑软件能否打开编辑FANUC 0i-D

楼主(2011-04-20):
请教各位老师!GE FANUC 的PLC编辑软件能否打开编辑FANUC 0i-D (数控系统)的PMC 梯形图程序!

谢谢各位老师在先!!

网友A:
不行,不是同一种编程软件,不通用

网友B:
对:Piston 关于

不行,不是同一种编程软件,不通用

不一定,Fanuc系统有好几种PMC类型。

我们一般分为二种:亚洲版和欧洲版。

亚洲版用的是LADDER III ,常见的有SB6,SB7 等。

欧洲版用的是GE的PME软件+LADDER III 包 ,我只见过SD7类型的PMC。

如果楼主用的是SD 7类型的PMC就可以用GE的PME软件 。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