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CGS历史曲线

楼主(2011-04-20):
       你好,看了教程上的历史曲线显示,但是显示不了,所以在这请教各位高手,要实现历史曲线的显示,要做哪些部分的设置,是将历史数据保存在历史表格中吗?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首先确定历史数据可以查看到,然后再历史曲线里面关联组对象,X轴对应的一定要选择时间,再有就是曲线标识里面的曲线要和组对象里面的数据一一对应

楼主:
对:C1055 关于

首先确定历史数据可以查看到,然后再历史曲线里面关联组对象,X轴对应的一定要选择时间,再有就是曲线标识里面的曲线要和组对象里面的数据一一对应

内容的回复:你好!后面那些我都做了。那如何让自己能够查看的的到历史数据呢?是用历史表格吧?我用的是能嵌入版的MCGS,只能保存组对象,而且不知到怎么产生历史数据和查看!麻烦了啊!折腾两天了。。。求教啦!谢谢!

网友B:
你好 用存盘数据浏览控件 即可

网友A:
用存盘浏览,数据来源选择组对象,进行存盘和查看,也可以在历史曲线构件里面设置,您给个邮箱,我发样例给你啊

网友C:
对:liang0433 关于回复内容:
对:C1055 关于

首先确定历史数据可以查看到,然后再历史曲线里面关联组对象,X轴对应的一定要选择时间,再有就是曲线标识里面的曲线要和组对象里面的数据一一对应

内容的回复:你好!后面那些我都做了。那如何让自己能够查看的的到历史数据呢?是用历史表格吧?我用的是能嵌入版的MCGS,只能保存组对象,而且不知到怎么产生历史数据和查看!麻烦了啊!折腾两天了。。。求教啦!谢谢!

内容的回复: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想看到历史数据的话要运行后在左上角有个历史数据栏。当你的数据都设置好了,运行后打开左上角的历史数据栏,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2011-05-31):
这个问题我也碰上过,我估计可能是MCGS嵌入版的触摸屏存储器太小,所以不能保存大量的数据,在通用版中就可以。

网友E(2017-10-24):
学习学习   紫薯布丁

网友F:
学习了,关键是组对象的设置及控制

网友G(2017-12-08):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H(2019-01-02):
大哥,还有历史曲线构件的模板或者如何操作的视屏没,我这触摸屏模拟时有液位历史趋势,实地连接PLC后,没有历史曲线记录,真心求教

网友I(2019-05-25):
 用存盘数据浏览控件 即可

网友J(2022-03-10):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关键是组对象的设置及控制

        -----------------------------------------------------------------好

网友K(2022-08-18):
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