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AO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0):
我用的8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1,2,3,4通道输出信号正常,5,6,7,8通道输出不成线性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将1234与5678替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

楼主:
换到1234通道就正常,请知道原因的指教一下。

网友A:
1,确认设置;

2,将程序简单化。

网友B:
你设置的5678是甚么输出方式 电压还是电流的 组态是否与之相对应,另外卡扣的位置是不是相对应的

网友C:
硬件组态看下设置,5~8路的设置在后面,需要点出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