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打不开问题

楼主(2011-04-21):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有个项目原来能打开,可现在怎么打开时运行激活不了呢,在打开项目是跳出对话框说---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      下面是两个现在----启动本地服务器 和  取消。

选择将本地作为服务器才能打开,但激活运行时有跳出----只有当可用的服务器输入计算机列表,项目才能被激活

   是要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2012-01-18):
把wincc的计算机名改成计算机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