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松下A5伺服驱动器和ACR9000如何接线?

楼主(2011-04-21):
我想接成速度控制模式

ACR9000的控制端分别为 Aout+,Aout-,DriveFalut+,DriveFalut-,DriveGnd,DriveEnable-,DriveEnable+,Driverest-,Driverest+,SD(屏蔽)

A5驱动器控制端分别为7(com+),29(SRV-ON),26(zerospeed),9(POT),8(NOT),14(SPR/TRQR/SPL),15(GND),41(com-)

请问应该如何接线啊?小弟是新手,万分火急,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松下A5不是接这几个端口吧 ? 你用什么控制模式呢 ?

楼主:
速度模式啊,应该是这几个端口吧

网友B:
panasonic网站上有应用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