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伺服控制和速度伺服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1-04-21):
位置伺服控制和速度伺服控制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在于编码器的反馈量,前者是反馈给控制器,后者是反馈给驱动器。如果是这样,不管是位置伺服控制或速度伺服控制编码器的反馈连接(连接电缆)没有到系统的(CNC)或者控制器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504/2-95DF-350F561CD69C-1.shtml

网友B:
与反馈怎么连没直接关系,关键是伺服闭那个环,位置vs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