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给定

楼主(2011-04-21):
变频器的给定信号为4~20mA,我能不能用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反馈信号亦为4~20mA信号)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上面传感器,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频率给定?

可以

网友C:
我简单问了下技术,是可以的 ,只要是给变频器4-20MA的就可以。

中源动力专业致力于工业变频器、软启动器、成套驱动与控制系统的研发、成产、销售和工业自动化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楼主:
对:zhang0701 关于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上面传感器,但应该是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用的是压力传感器

楼主:
对:lianzhang2020 关于

频率给定?

可以

内容的回复:

 是想通过传感器的信号来改变变频电机的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ianzhang2020 关于

频率给定?

可以

 是想通过传感器的信号来改变变频电机的转速。

内容的回复:没什么问题的,你可以选择模拟量给定频率,也可以选择变频器PID功能。当然你需要设定一些参数达到你需要的调速曲线,(是压力越大速度越高,还是压力越小速度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
对:lianzhang2020 关于

频率给定?

可以

内容的回复:没什么问题的,你可以选择模拟量给定频率,也可以选择变频器PID功能。当然你需要设定一些参数达到你需要的调速曲线,(是压力越大速度越高,还是压力越小速度越高)

是压力越大速度越大;

我的压力与速度是一个线性关系,反馈回来的压力信号变小我所需要的速度就会变小,那么我还需要设制变频器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D:
“变频器的给定信号为4~20mA,我能不能用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反馈信号亦为4~20mA信号)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呢?”

1、给定、反馈、比较、调节输出等组成PID自动控制的几个环节;

2、你的“用传感器的反馈信号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觉得你不懂你要控制的参数、控制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F:
可以啊

还要设置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
对:lianzhang2020 关于

频率给定?

可以

内容的回复:没什么问题的,你可以选择模拟量给定频率,也可以选择变频器PID功能。当然你需要设定一些参数达到你需要的调速曲线,(是压力越大速度越高,还是压力越小速度越高)

是压力越大速度越大;

我的压力与速度是一个线性关系,反馈回来的压力信号变小我所需要的速度就会变小,那么我还需要设制变频器的什么参数呢?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看看操作手册吧,关于模拟量频率给定和变频器的PID功能,手册上都应该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G(2011-07-12):
对:山东 小平 关于

可以啊

还要设置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内容的回复:能说明下B或者F如何区别选型,还有负载

网友H:
完全可以。像恒压控制,单丝都是这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