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1-04-21):
今天做调试遇到一个问题,我选用的是昆腾53414U 的CPU,网卡为77101,网卡原来MAC地址为84.21.60.83,我在UNITY 4.0软件做好配置后,设定新IP192.168.0.15,PC的IP设置为84.21.60.100,开始测试连接。最初连不上,后来测试连接成功,然后下装,下装成功后,我把PC的IP改为192.168.0.10进行连接,但连接不上,提示PLC忙碌或者不是有效的IP 或者介质中断。但是直接PING却PING的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PING的通连不上的情况呢!求高手指点,谢谢!注明:CPU固件版本于软件配置的一致.

网友A:
整个rack重新断下电试试,有时候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B:
开始下载组态的时候是用编程电缆下载的吗?你的网卡 还好使吗

网友C:
你用网卡下载更改配置的程序?下载完成后点启动PLC,地址不在同一网段,与PLC失去连接,但这是你得等电脑检测提示中断连接失败,如果太着急,直接拔网线或者更改IP地址的话,连接没有挂起,再连接时连接不上的。

重新启动电脑或者RACK应该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C:
如果还不行的话用串口编程线把程序重新下载一次。

网友A:
重启完记得看一下CPU有没有run起来,NOE有没有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