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的PLC主机与模块的连接延长线如何做!

楼主(2011-04-21):
台达的PLC都是模块与主机直接连接在一起的,由于安装空间不够需要用延长线连接,请问如何做或者购买了可以!

网友A:
你可以按原配的连接线再自己接个。两边的插头可能不好买

楼主:
确实没有买到!没有正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