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Rexroth伺服控制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公司电机型号为博士力士乐
MKD071B-061-GP0-KN
伺服驱动器型号应选择以下两种中的哪种? 区别在哪。
DKC03.3-040-F-FW
DKC11.3-040-F-FW
另固态软件型号应选择哪种?区别在哪?
FWA-ECODR3-SMT-02VRS-MS
FWA-ECODR3-FGP-03VRS-MS
或者另外配个固态软件型号。谢谢 …

网友A:
这个可以去咨询下博世-----力士乐的技术支持或销售人员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型号以下两种? 区别在

DKC11.3 模拟量接口
DKC03.3 Profibus-DP 接口

另固态软件型号应选择哪种?区别在哪?
1)SMT for SERCOS-, Analog-, und Parallelinterface

2)FGP for fieldbussystems: Profibus DP-, Interbus S-,
CAN open-, Device Net-Interface

QQ:168494322

网友C(2011-06-11):
DKC03.3-040-7-FW 和 DKC11.3-040-7-FW 的本体是一样的, dkc03.3是Profibus 通讯接口, 需要配 FGP 的固化软件, DKC11.3 是基本的模拟量接口, 需要配SMT 的固化软件, DKC11.3+力士乐的Profibus的通讯卡(slave) 就变成了DKC03.3, 以后看到类似的DKC02.3,DKC21.3,DKC04.3,DKC01.3 等等仅仅是通讯接口的不同而已,详细可联系 keyhow@126.com, 或上网 www.key-how.com, 本公司对BOSCH REXROTH 的产品可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备件。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