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05S100上电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1):
求助:台达B05S100上电白屏,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在江苏常熟做台达代理,如果可以你申请台达公司要求我们去做客服,本公司名称常熟市应电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B:
可以联系经销商送台达维修检测。

网友C:
硬件出问题了或者里面的固化程序出问题了。

基本上送修或者更换吧!

网友D:
排线接触不好的时候比较多,走维修吧

网友E:
台达的人机经常有这种故障的。

网友F:
数据丢失了重新安装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回厂维修了。

网友G(2011-10-08):
台达DOP-A人机介面上电黑屏,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H:
可能是排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