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停2分钟循环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1-04-21):
电机启停2分钟循环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用手画图设计

网友B:
启、保、停电路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就OK!    也可以用冰箱控制器(代微调,必须是小功率型)

楼主:
对:5861365z 关于

启、保、停电路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就OK!    也可以用冰箱控制器(代微调,必须是小功率型)

内容的回复:

谢谢2楼

网友C:
管理员,我已经申请了VIP,信息填的都是真的,为什么通不过?

我想多尽些绵力也不行了,请关注下好吧

网友D:
买个微电脑时控器就可以。

网友E:
用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个论坛里有个要求2个时间继电器的的循环电路,里面有个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