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75KW 送电后正常但过十几秒就跳OH

楼主(2011-04-21):
  台达75KW     VFD-B的变频器送上电一切正常但过十几秒就跳OH。请教什么原因? 本人已经把板子拆下直接送电检测还是一样

                     急!!!!!!!!!!!      QQ    1003959806

网友A:
从说明书上看是电路板上温度检测电路误动作。可以查看一下电路板上的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B:
是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故障,检查一下风扇有没有转和周围的环境温度

网友C:
有的时候就算是风扇能正常运转,其实还是风扇检测部分有问题,造成上电后稍后报OH

网友D:
台达的机器是有风机控制回路的,带检测的。应该是检测回路有问题。

关于这个故障我公司专门写有技术文章,可到我公司网站下载。www.sinodrive.com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网友E:
是三线的风扇,先换风扇试一下,实在不行再查温度检测电路!不难的!

网友F:
请教一下VFD-B 报警CF3.8与OH的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三线的风扇,先换风扇试一下,实在不行再查温度检测电路!不难的!

网友H(2012-05-02):
可以直接取消风扇检测的,短接风扇检测线跟负极的那根线就行了

网友D(2012-08-23):
应该是风机检测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