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07-工控擂台-能否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

楼主(2011-04-21):
本擂台来自擂台征集帖,有花开_花落提供:

1、什么是二极管?二极管主要用途有哪些?二极管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2、能否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为什么?

网友A:
1、什么是二极管?二极管主要用途有哪些?二极管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a)、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零件。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具有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使电流流动或不流动的性质。晶体二极管为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当不存在外加电压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电流和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

b)、二极管主要用途是整流、检波、稳压等。

c)、二极管最基本的技术参数是:最大整流电流Iz

2、能否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为什么?
不可以,因为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是通过金属电极相接,并没有形成三极管所需要的基区。

网友B:
应该不行的,有点异想天开了。三极管虽然是由两个PN结构成的,但是be结的掺杂浓度比bc结的要高,而且掺杂物质不同,也就是说空穴载流子的数量不同。

网友C:
1、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零件。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具有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使电流流动或不流动的性质。晶体二极管为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当不存在外加电压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电流和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

2、二极管主要用途有:整流、检波、稳压等。

 3、二极管最重要的参数是:最大整流电流

4、不能能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是通过金属电极相接,并没有形成三极管所需要的基区。

网友D:
虽然是二个PN节组成一个晶体管三极管,外特性也没大区别,但是,在制作晶体管是,为了其有放大能力,除掺杂浓度不同外,基区要做的薄,载流子通过时间短,复合少,基极电流小。

网友D:
所以不能用二个二极管组成三极管。

网友E:
        二极管就是具有单方向导电的电子器件,它是由一个PN结构成的。它主要用于用途有:1、对载波信号检波、2、对交流电源进行整流、3、对感性负载的断电时续流 4、利用它的正反向电阻不同与电阻元件并连后再与电容串联,可构成正反向延时不等的积分电路。5、利用它的正向导通特性可用稳压管用。。。它的主要参数有:1、额定整流电流;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3、最高工作频率  ;

         三极管是两个PN结共居于一块半导体材料上, 而且把两个PN结同极相连构成三极管的基区(即基极)。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它利用基区窄小的特殊结构,通过载流子的扩散和复合,实现了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使三极管有更强的控制能力。按照内部结构来区分,三极管又可分为PNP管和NPN管。而二个普通二极管,将其同极相连,从表面上看与三极管的结构相同,但由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没有形成基区窄小的特殊结构及通过载流子的扩散和复合的功能,故实现不了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所以不能用二个二极管组成三极管。

网友F:
第一个问题: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性。其主要作用就是整流、检波、稳压等。

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是通过金属电极相接,并没有形成三极管所需要的基区。

网友G:
偶上学学到这个三极管主要是一个可控的放大器功能,而二极管主要相当于一个开关功能。

网友H:
1:二极管定义: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零件。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具有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使电流流动或不流动的性质。晶体二极管为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

2:用途:
1、整流二极管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 2、开关元件 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3、限幅元件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4、继流二极管 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继流作用。 5、检波二极管 在收音机中起检波作用。 6、变容二极管 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7、显示元件 用于VCD、DVD、计算器等显示器上。

3:主要参数:

⑴最高反向电压:指在变容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不能超过的允许值 ⑵反向击穿电压 在施加反向电压的情况下使变容二极管击穿的电压。击穿电压决定了器件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和最小电容容量值。 ⑶结电容 指在一特定反向偏压下,变容二极管内部PN结的电容。 ⑷结电容变化范围 指反向电压从零伏变化到某一值时,结电容变化的范围。 ⑸品质因数(Q值)。

4: 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没有形成三极管所需要的基区。所以不能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

网友I:
1、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构成;

2、但是,不是任意两个PN结就能够成具有电流放大作用的三极管;

3、构成三极管的两个PN结的特点是:

1)基区很薄;

2)发射结的面积小,集电结的面积大;

3)发射区搀杂浓度大;

网友J:
二极管是有两个半导体焊接,形成一个PN结。有一个PN结两端导线引出,加外壳组成的半导体原件。二极管的种类很多用途也不一样,主要有整流、检波、稳压;开关。最近广泛应用的发光等。二极管主要参数由于用途的不同要求参数也不一样。主要有;1 整流电流;2  工作电压反向峰值电压; 3 反向电流;越小越好;4 工作频率, 5  零偏置电压。等效电容。稳压管参数;主要有  1 稳压电力; 2稳定电压;3动动态电阻;4 ;电压稳定系数;5   等效电容。

理论上是两个PN结。实际不可以的。内部结构特殊基区很薄;

发射结的面积小,集电结的面积大; 基区很薄;

网友K:
二极管是单向导电元件,是由PN节构成,界面形成空间电离层,当施加正向偏置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且电阻很小,若施加反相偏置电压,电路不通,这也就是所说的单向导电作用。至于在多大的电压下可以导通,反相电压多大时二极管会损坏,这就牵扯到二极管的两个重要参数:开关电压和反相击穿电压,另外与二极管性能有关的参数还有等效电容等。

      两个二极管反接是不可以实现三极管的控制作用的,简单的线路连接不能形成基区

网友I:
4、这种结构保证了:

1)发射结正骗导通时,发射区有足够的载流子浓度,形成发射极电流Ie;

2)进入基区的载流子,大多数会被集电结飘逸到集电区,形成集电极电流Ic ;

3)进入基区的载流子,只有少数被复合,形成基极电流Ib;

网友I:
5、这种结构保证了,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是,具有电流放大作用,Ic=βIb;

网友L:
尽管三极管的示意图上看起来似乎是两个PN结就构成了三极管,可是不能就此得出两只二极管反接就是三极管的结论,因为这样做的话在中间那个“极”其实只是简单的把两只二极管的各自一端在宏观上等电位连接而已,并没有在微观上将各自的半导体基区贴合在一起通过粒子的能级跃迁和势垒效应形成真正的“结”,也就不是真正的三极管

网友M:
应该是不行的,不能达到三极管的相应参数,最大反向电压、截止电流等。

网友N:
二极管怎么也不可能组合成三极管的。

网友O:
肯定不能,能的话还生产三极管干吗

网友P:
不能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因其无放大能力。

网友G:
二极管反接么,偶想到了整流电路,可是其没有什么放大功能。

网友Q:
好多年前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R:
绝对不可以。原因楼上的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啦,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S:
二极管的英文是diode。二极管的正.负二个端子,正端称为阳极,负端 称为阴极。电流只能从阳极向阴极方向移动。有些人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半导体的一‘半’是一半的‘半’;面二极管也是只有一‘半’电流流动(这是错误的),所有二极管就是半导体 ”。其实二极管与半导体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只能说二极管是由半导体组成的器件。半导体无论那个方向都能流动电流。

网友S:
二极管是单向通过电流,可以变交流电为直流电,也有检波、开关、稳压、发光、快恢复和变容等功能!

不同的二极管的用途是不同的:

变容二极管: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整流二极管: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动直流电。
开关元件: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检波二极管 :在收音机中起检波作用,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继流二极管 :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继流作用。
变容二极管 :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万用表X100或X1K挡测量两边的阻值一样,或是短路,断路都是坏的

网友S:
二极管的参数:最重要的是最大整流电流!对于不同的二极管其参数要求是不同的,下面给出几个常见的!

网友S:
不能用两个二极管组成一个三极管,要是那样的话还生产三极管干什么,可能两个二极管反接在表面理解上是与三极管原理差不多,但是两个二极管反接后他们之间没有基区,而且各项指标,开关电压、电流值等指标达不到要求!

 很多初学者都会认为三极管是两个 PN 结的简单凑合(如图1)。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两个二极管的组合不能形成一个三极管。我们以 NPN 型三极管为例(见图 2 ),两个 PN 结共用了一个 P 区 —— 基区,基区做得极薄,只有几微米到几十微米,正是靠着它把两个 PN 结有机地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使三极管完全不同于两个单独的 PN 结的特性。三极管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形成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成为电流放大器件

网友T:
1、什么是二极管?二极管主要用途有哪些?二极管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二极管是一种具有单向导电性的二端器件,有电子二极管和晶体二极管之分。
        电子二极管是靠被灯丝加热的阴极发射电子导电的。当阳极电位高于阴极时,阴极发射的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向阳极运动形成电子流。而阴极电压比阳极高时,电子所受到的电场力是将电子拉回阴极的,不能产生电流,因而具有单向导电性。

        晶体二极管为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当外界有正向电压偏置时,外界电场和自建电场的互相抵消作用使载流子的扩散电流增加引起了正向电流。当外界有反向电压偏置时,因外界电场和自建电场不能抵消而截止,这时,载流子的扩散电流很微弱,因而具有单向导电性。

        二极管用途十分广泛,常用于整流、开关、检波、稳压、高频震荡、限幅、嵌位、阻尼、续流、调制、混频、高频放大、倍频和变频、瞬变电压抑制等电路中,实现相应的目的。

        二极管的主要参数包括:最大正向电流、最高反向电压、反向泄露电流、正向压降、最高工作频率、反向恢复时间、动态电阻、结电容、稳定电压、势垒电容、稳定电流等。但其最重要的参数根据其用途不同而不同。例如:

整流二极管:最大正向电流、最高反向电压、正向压降。
检波二极管:最高工作频率、结电容、正向压降、最高反向电压。
开关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最高反向电压、最大正向电流。
变容二极管:最高反向电压、结电容、结电容变化范围、品质因数。
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最大工作电流、动态电阻、电压温度系数。
限幅、嵌位二极管:正向压降、最高反向电压、最大正向电流。
震荡、放大二极管:上升或渡越时间、反向恢复时间、最高反向电压、江崎或雪崩电流、峰谷电流比、势垒电容。
混频、调制二极管:最高工作频率、反向恢复时间、最高反向电压、正向压降。
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峰值功率、临界电压、最高反向电压。

2、能否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为什么?

        绝对不能!
        以晶体三极管为例说明。
        在半导体的单晶上制备两个能相互影响的PN结,由两个p型半导体区和一个n型半导体区形成一个PNP结构,或由一个p型半导体区和两个n型半导体区形成一个NPN结构。中间的N区或P区叫基区,两边的区域叫发射区和集电区,将三个区分别用一个电极引出来,分别命名为基极B、发射极E和集电极C,通过外加偏压,在一个很小的基极电流作用下,两个PN结经过基区的耦合形成很大的集电极电流,因而能实现放大、振荡或开关等作用。而两个二极管互相反接是不能形成基区耦合的,绝对不能起到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G:
用两只二极管相互反接来组成三极管么也未尝不可。可是我们在实现三极管功能时要了解三极管的构造,三极管NPN、PNP型,二极管是一个PN结,那么我们只要实现两个PN结重合,取消一个P或者N即可,只要实现了其一个P区两个PN结或者一个N区两个PN结那么这个三极管的功能就实现了。那么这两个二极管反接是否能够取消一个P或N呢,我看不容易。

楼主:
20MP获得者:
花开_花落 the_wise

10MP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hjcan          hjcan
wyb2866255     wyb2866255
jingtao       惊涛骇浪
浅醉闲眠    cntszxb

20积分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blueprint dewuliu
李纯绪 lcx_jia
刘志斌 binzhiliu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本期回答的都较标准,奖项有限,后面会重点考虑本期没得大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