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700S变频器自整定跳F23故障问题????

楼主(2011-04-21):
各位高手:

       我现在用到一台700S  690V  500KW变频器,带一台355kw 373A  1480Rpm  660V四极电机

   故障状态:动态自整定时,跳F23,变频器运行控制失败.

                    静态自整定,可以通过.

                    但是,矢量控制启动时,电机正反抖动,电流过大,无法正常启动,跳F71 变频器过载故障

                              使用V/F方式启动可以正常启动.

                       以上测试都是在电机不带负载情况下进行的.

     现场检测:   电机没有卡死,可以用手盘电机.

                         电机电缆没有问题,电机和电缆都用摇表测试过.

                        V/F启动后,测量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平衡,正常.

个人认为,可能是参数问题,但是可调参数不知道具体是哪个?

也有人认为是电压反馈板和ASIC板出问题,但是我不理解.电压反馈板应该是反馈输入电压的,和输出没有什么关系吧?

请各位高手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小弟在这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对于参数,我觉得可以检查一下电机参数,如果有其它与矢量控制有关的参数,也检查一下。

变频器中,直流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检测比输入电压重要,输入电压和直流电压知道一个可以算出另一个。矢量控制中用到了直流电压。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没解决的话我再回复你

网友B:
有个自整定的电流设置,我忘了是多少号参数,出厂值好像是10%。可以调整这个东东

网友C(2011-05-23):
今天才看到,希望不是太晚。你没做电机自整定,这就是原因。有什么故障不重要,这么大电机没自整定700S开不起来。不论对VF还是矢量,自整定都非常重要。

你可以手动做,最好用引导程序做。可以通过DRIVE TOOLS软件做。

网友D:
震荡 ??PID没有调好好 启动过快

网友E:
现在的变频器大多要求使用前设置电机的部分参数,再做自整定,要不然电机功率稍稍大些就不能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