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问题,各位帮下忙,非常感激

楼主(2011-04-21):
各位大侠,老师们,请问FX1N能做100乘1000的运算吗,如果不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触摸屏输入的是10到1000的数,实际是要发的是10到100K的脉冲,怎么把长度换算成脉冲数啊

网友A:
毫无疑问要用32位的指令计算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楼主:
触摸屏数送到D310,MUL  D310  K1000    D320   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B:
DMUL D310 K1000 D320 这样就可以啦?

把D310,D311的值乘1000结果保存在D320,D321

网友C:
1000这么大的数单独有一个数据寄存器就能存下, 用乘法指令,结果是占用32位

网友D:
可以的啊  用32位的可以做  乘以一万也可以

网友E:
完全可以,用32位就是D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