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种什么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4-22):
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种什么伺服驱动器,只有 A  B    2相输出。

网友A:
可能是步进驱动器

网友B:
是步进马达驱动器

网友C:
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还伺服呢

网友D:
驱动器上标明了是2相,细分(微步)步进驱动器!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对,不是伺服驱动器,是步进驱动器

楼主:
请问;该种驱动器如何接线,是什么品牌。谢谢!

网友F:
刷新了几遍都看不见图片了,不过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还是比较简单的.您是问与电机之间的接线,还是与控制器之间的接线?

网友G:
双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刷新了几遍都看不见图片了,不过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还是比较简单的.您是问与电机之间的接线,还是与控制器之间的接线?

内容的回复:

问一下该驱动器的控制接线方式,谢谢!

网友H:
没用过步进的驱动器,不过根据信号的名称猜测一下,CK是时钟脉冲,CW是正转脉冲,CCW是反转脉冲,DIR是方向信号。CW和CCW是一组,CK和DIR是一组,任意挑一组就可以运转。CO 信号不知道接的反馈?

只是根据伺服的接线猜测的,做不得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请问;……,是什么品牌。谢谢!

韩国PAIX

网友I:
可能是步进吧

网友J:
一定是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