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施耐德quantum,modicon系列plc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大家如果在生产和使用当中发现quantum、modicon系列plc出现的bug,通讯问题等,包括unity pro软件的使用问题,请在下面一一列出,我会尽量在实验室中复现大家遇到的问题,并提交给研发部门进行改进。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施耐德的产品越做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公司出现了quantumPLC程序丢失,下载程序还无法连接上PLC的通讯网卡,PLC技术人员答复是程序丢失,网卡组态也丢失所以无法连接,我个人认为这是矛盾,PLC初次组态时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样不是也连接不通吗,如何下载工程组态逻辑?如果你是斯奈德的人员,希望能解决该问题!

楼主:
内容的回复:

嗯,首先不要着急,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好解决的,Quantum系列PLC的网卡是通过CPU分配地址的,如果CPU中的组态都丢失了,那么网卡是不能获取到组态程序中的IP,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有modbus或者modbus+的口的话直接通过modbus连接,然后下载程序进去,如果只有以太网方式的话也不要着急,因为以太网卡有mac地址,把16进制mac地址换算成10进制,比方说一块noe77101模块的mac地址是00 00 54 14 2e 62,经过换算后可以得到ip为84.20.46.98,把工程师站(电脑)的本地IP改成同网段的IP,比方说84.20.46.99,掩码可以设3个255,这都无所谓,ping一下网卡的IP看看是不是连上了,ping得通连接上去下载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还是连不通,那先确保自己手头有可用的程序,然后把CPU的RAM清空,然后重复上面步骤再看看。(万一清空了cpu,有没有程序到时候就抓瞎了,呵呵)

再不行么。。。只好换块网卡。

然后再看

你们公司plc为什么会程序丢失呢,是CPU电池没电导致的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如果是bug问题我需要更详细的描述

网友A:
谢谢,这个方法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方法好用!

楼主:
大家工作中有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进来讨论一下,呵呵

网友B:
您好,有些UNITY的问题需要请教下,第一次用,版本2.3,我的电脑内存不是很大,在复制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提示“虚拟内存”不足,好几次了,改过的程序没有保存直接就退出了,还有为什么在从新编译的时候直接将程序保存不可以吗?为什么必须再次保存,想不明白,还有就是从其他工程导入程序段时,程序段使用的像TON这种块时为什么不自动重新命名,很容易和别的块重名。

楼主:
您好,内存不大的话具体要看多少了,我怀疑这和您的电脑本身更相关一些,unity pro还是蛮吃内存的,呵呵,以前遇到过奇怪的case,怎么也查不出原因,后来客户重装一下电脑就好了。

Unity 5.0往后的版本在编译的同时就自动保存了,施耐德的东西也在不断进步,满足大家的需要。

非常感谢您提的意见,第三个问题我会尽快提交上去并作出改进:)

楼主(2011-06-21):
帖子沉下去了,我自己顶

网友C:
31110的CPU,出厂调试的时候,两个MB口都是好的,设备运到外地,半年后,屏柜安装好上电发现两个口都通讯不上了。

楼主:
换备件看看吧,模块可能坏了或者数据线坏了,或者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D:
请问教各位:施耐德PLC编程我想在程序里取消摸拟量的通道报警故障(也就是停电故障),就是要它在中控计算机里停电或者不停电都不再出现通道报警。这个4-20毫安摸拟量是我的一块仪表的输出,我把这块仪表接到自控上设备不运行这台仪表就没有电源所以就报通道故障,不知道怎么修改或者取消。

楼主:
谁说4-20ma的输入一定要配4-20ma的通道的?你可以接0-20ma啊,然后把转换参数改一下

网友C:
换备件看看吧,模块可能坏了或者数据线坏了,或者没有安装驱动 结果是两个通讯口坏了,比较纳闷的是,放在那里怎么就坏了呢。。。。

楼主:
个人觉得是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