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设计规范

楼主(2011-04-22):
1 元器件安装

1.1 前提:所有元器件应按制造厂规定的安装条件进行安装。

■ 适用条件

■需要的灭弧距离

■拆卸灭弧栅需要的空间等,对于手动开关的安装,必须保证开关的电弧对操作者不产生危险

1.2 组装前首先看明图纸及技术要求

1.3 检查产品型号、元器件型号、规格、数量等与图纸是否相符

1.4 检查元器件有无损坏

1.5 必须按图安装 (如果有图)

1.6 元器件组装顺序应从板前视,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1.7 同一型号产品应保证组装一致性

1.8 面板、门板上的元件中心线的高度应符合规定

元件名称 安装高度(m)

指示仪表、指示灯 0.6-2.0

电能计量仪表 0.6-1.8

控制开关、按钮 0.6-2.0

紧急操作件 0.8-1.6

组装产品应符合以下条件:

■操作方便。元器件在操作时,不应受到空间的防碍,不应有触及带电体的可 能。

■维修容易。能够较方便地更换元器件及维修连线。

■各种电气元件和装置的电气间隙、爬缇嗬胗Ψ?.4 条的规定。

■ 保证一、二次线的安装距离。

1.9 组装所用紧固件及金属零部件均应有防护层,对螺钉过孔、边缘及表面的毛刺、尖锋应打磨平整后再涂敷导电膏。

1.10 对于螺栓的紧固应选择适当的工具,不得破坏紧固件的防护层,并注意相应的扭距。

1.11 主回路上面的元器件,一般电抗器,变压器需要接地,断路器不需要接地,下图中为电抗器接地。

 1.12 对于发热元件 (例如管形电阻、散热片等) 的安装应考虑其散热情况,安装距离应符合元件规定。额定功率为75W 及以上的管形电阻器应横装,不得垂直地面竖向安装。下图为错误接法

1.13 所有电器元件及附件,均应固定安装在支架虻装迳希坏眯踉诘缙骷傲?上。

1.14 接线面每个元件的附近有标牌,标注应与图纸相符。除元件本身附有供填写的 标志牌外,标志牌不得固定在元件本体上。

■ 端子的标识

1.15 标号应完整、清晰、牢固。标号粘贴位置应明确、醒目

■双重的标识

1.16 安装于面板、门板上的元件、其标号应粘贴于面板及门板背面元件下方,如下方无位置时可贴于左方,但粘贴位置尽可能一致,

■门上的器件

1.17 保护接地连续性

■保护接地连续性利用有效接线来保证。

■柜内任意两个金属部件通过螺钉连接时如有绝缘层均应采用相应规格的接地垫圈并注意将垫圈齿面接触零部件表面(红圈处),或者破坏绝缘层。

■ 门上的接地处(红圈处)要加“抓垫”,防止因为油漆的问题而接触不好,而且连接线尽量短。

1.18 安装因振动易损坏的元件时,应在元件和安装板之间加装橡胶垫减震。

1.19 对于有操作手柄的元件应将其调整到位,不得有卡阻现象。

变压器

1.20 将母线、元件上预留给顾客接线用得螺栓拧紧。

2 二次回路布线

2.1 基本要求:

■按图施工、连线正确。

2.2 二次线的连接(包括螺栓连接、插接、焊接等)均应牢固可靠,线束应横平 竖直,配置坚牢,层次分明,整齐美观。同一合同的相同元件走线方式应一致。

2.3 二次线截面积要求:

■单股导线 不小于1.5mm2

■多股导线 不小于1.0mm2

■ 弱电回路 不小于0.5mm2

■ 电流回路 不小于2.5mm2

■ 保护接地线 不小于2.5mm2

2.4 所有连接导线中间不应有接头。

2.5 每个电器元件的接点最多允许接2 根线。

2.6 每个端子的接线点一般不宜接二根导线,特殊情况时如果必须接两根导线,则连接必须可靠。

2.7 二次线应远离飞弧元件,并不得防碍电器的操作。

2.9 电流表与分流器的连线之间不得经过端子,其线长不得超过3 米.

2.10 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之间的连线必须经过试验端子。

2.11 二次线不得从母线相间穿过。

2.12 带电阻的ProfibusBus 插头的连接(适用于一根电缆的连接)

■仅一根电缆连接时,则导线与第一个接口连接

■ 推动开关置“ON”位置

■ 编织的屏蔽带准确的放置

在金属导向装置上

网友A:
这个要顶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这个真不错的、、、、、、、、、、、、、、、、、、、、、、

网友C:
搞这么规范,出口啊,楼主是品控?

网友D:
很好,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E:
这是石头自己整理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F:
我专业做配电柜,和楼主相比真是惭愧了!以后要改进。

网友G:
这个是好贴!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H:
非常受益,楼主辛苦了!

网友I:
这个不错,值的学习一下,,,

网友J:
不错啊,有没有原稿发给我一份,谢谢!cwp020@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有没有原稿发给我一份,谢谢!cwp020@126.com

好的,有空发给你,结帖中.....

网友K:
这个不错~收藏!麻烦楼主也发份原稿给我~duopan@163.com~谢谢!

网友L:
很好,谢谢!很有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很好,谢谢!很有用的

网友N:
这个不错,很实用,顶一下。

网友O(2011-12-06):
很好的东西,谢谢!辛苦了!

网友P:
楼主辛苦了,好贴还是要顶一下